新手提问:ET12如何设置曲线

楼主(2022-03-22):
如题,想要给ET12设置曲线,但是找不到exp选项,请问各位大神,该如何设置?

网友:
认真看看说明书。

网友A:
模型功能--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功能--油门曲线。

谢谢,不是油门曲线。已解决,是在大小舵的第二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油门曲线。已解决,是在大小舵的第二页

祝你爽飞!

楼主: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我是从教委那听到北 京禁 飞的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我是从教委那听到北 京禁 飞的消息

模拟器永远不禁 飞,室内也不禁 飞。能自己做几十克的室内小飞机玩更有挑战。0802 无刷电机 5A 电调 2克舵机和接收机 都不难找到了。 依然还是祝你爽飞!
再推荐你足球场能爽飞的入门机型,有道家出的”火燕“  ,这是我见过最值得飞的入门飞机,不是玩具是真正的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永远不禁 飞,室内也不禁 飞。能自己做几十克的室内小飞机玩更有挑战。0802 无刷电机 5A 电调 2克 ...

我想去大场地飞大3D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去大场地飞大3D机啊

给你加油,时刻准备着,等待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加油,时刻准备着,等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