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飞机起飞后…

楼主(2022-03-23):
遵循前辈们的提醒。目前苦练模拟器RF7.5, 左手油门。刚练两周。一个认真的新手。

请教一下,风速不设置的情况下, 50%油门,右手不碰摇杆, 飞机空中的姿态是不是应该平稳直行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起飞后,  是不是每架飞机都需要通过副翼和升降的微调, 来确保右手不碰遥控器时飞机依然是平稳直行的?

升空后 直行时,有些飞机自动会左滚或者右滚。有些飞机给50%的油门照样会机头重高度明显降下去。

望老手指点。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模拟器只是用来建立条件反射的,辅助降低紧张感,起码对于我来说模拟器只有这些作用。上了真机跟模拟器手感差不一样的,多飞飞便宜的练习机就好了

网友A:
你好, 我是会飞固定翼航模后才接触模拟器的。
针对你的问题给你些体会,
1. 模拟器里一般用默认的状态,刚开始不用调各种参数。调参数会把问题复杂化。
2,模拟器里的各种飞机的性能各异,手感和飞感有差别,有的差别很大,这和真实的航模类似;新手选入门机型具体机型(我好久没飞冲浪者再飞也是30秒炸鸡,这说明航模飞机手感和性能差别需要很重视)。
3, 航模飞机在遥控器油门中位,不动其它摇杆时,飞机直线略微上飞行。这样的特性是调试出来的。可以用微调或者调飞机上的舵机或者调遥控器里的参数。

楼主:
谢前辈细心指点~您的体会对我很重要…读了好多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是会飞固定翼航模后才接触模拟器的。
针对你的问题给你些体会,
1. 模拟器里一般用默认的状态, ...

正解,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开过车吗?这个道理和开车一样,理论上说高速上如果方向盘打正,不施加外力也应该一直保持向前,但实际上有地面、风、轮胎等各种扰动因素,需要双手不停的修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