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块3s电池串联问题

楼主(2022-03-24):
用两块3s同样5000毫安,同是30c的电池做串联。
过程:先接电池 电池正极接电调 最后接负极 最后接的一下接头会有电火花并“啪”一声。
有什么方法能消除吗

网友:
有电容充电,瞬间有火花正常。

网友:
有那种防打火的插头。介意的话就换插头。

网友:
XT90防打火插头,as150插头。

网友:
电调内部没有防打火电路,就得用防打火插头,比如as150的防打火公头,xt90的防打火公头,几块钱一个,接电调上,并且最后连接这个插头,就能避免了

网友:
如果觉得AS150个头大,可以考虑5欧姆的电阻。当时我买的2W 5欧姆的电阻,给12S 直升机上用。
上电的时候要先通过那个电阻和电调连接,上电完成后,然后再用一个大电流插头把电阻跳过去。
曾经铁汉的rcmania介绍过这种方法。

网友:
换as150接头,正级用防打火头,使用的时候,先接负极再接正级

网友:
为什么要串联?

网友:
有链接的话,可以推送一下嘛?主要是我理解能力差,还没看懂你说的操作步骤,非常想学习一下。

网友:
先接负再接正,这种小火花问题不大的,

网友:
你这种两电池串联的方法那就只能用单个头的防打火接头了

网友:
E36需要好电池,电流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