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1/14.5比例UNIMOG乌尼莫克4x4功能型卡车模型:组装分享

楼主(2022-03-24):
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细节!
ScaleART的精髓不仅在于它使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金属,而且它有一个整体的设计理念,从结构的极致细节到电子设备的安装位置和布线,无一不是精心设计的。
从现在开始,我将开始组装来自德国 ScaleART 的 4x4 功能卡车模型 UNMOG。 欢迎关注!

看得出来,ScaleART的设计师已经在尽可能的克制,以减少安装螺丝的数量。
以上零件,只需要一颗螺丝来固定。

这是完成后的状态

安装盖子上的细节

军用顶的天窗
质感和细节都很好

这是侧灯、侧灯罩和天窗杆转角装饰件的注塑零件

通过打磨上色,来提升零件的质感

完成上色后的效果
德国模型的塑胶零件,在没上色的情况下看,效果其实很一般
但经过上色修饰之后,它们立即就变了一副模样。

现在要把LED装到侧灯里

非常小的LED贴片,线缆是ScaleART焊好的
使用胶水把LED贴片固定在灯罩里。

两个带有支撑杆的旋转工程灯
做工非常精细
安装比较困难,螺丝非常细小,目测螺丝直径不到1毫米

CM-5000接收机的高频解码器有专门的安装位置

用胶水固定“玻璃"

侧灯的安装也完成了
它也是用胶水来固定的

前轮的挡泥板是塑胶零件
上面有安装两组五金零件
要想颜色统一,并且提升质感,唯有涂装

先喷补土

再喷色漆,最后喷哑光油

脚踏板也同样进行涂装处理

楼主:
UNIMOG的驾驶室是由金属材料制造的,非常坚固。
它有奔弛的原厂授权,所以整个外观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传神的效果一定是UNIMOG粉丝的最爱。
驾驶室的组装难度属于中等难度,金属零件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塑胶零件需要打磨上色才会有好的效果。

现在我们已经把挡泥板安装到了侧板上。

准备对塑胶零件进行上色处理
上色之前还需要对它们的毛边进行打磨

这是完成上色和组装后的效果

高位进气管顶部的行车灯非常小

把它用胶水固定在上面的零件里面之后,再安装上外观的灯罩

再用较粗的导线来对较细的漆包线进行过渡

安装进气管的固定圈
螺丝是1.0mm的,螺母也非常小,需要使用专用工具来安装

右侧面安装完成

高位进气管安装完成

这个灯非常小,但细节非常好,美

左侧面也机舱盖也安装好了

座舱安装完成

小且精致

接下来安装后视镜支架
值得一提的是,ScaleART的这款UNIMOG在细节上追求极致的仿真,所以很多零件的尺寸是特别细小的。
以后视镜支架为例,它的螺丝也是1.0毫米的,非标螺母,需要使用专用工具才能安装。

多余的螺丝长度用剪钳修正

安装车窗

安装车门内饰板,它是金属的

这些零件在后续安装中会用到
对它们进行打磨和上色,以便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安装车门内饰细节

安装门把手
这里使用了磨砂纹理质感的效果,与车身的磨砂质感遥相呼应

这是驾驶室的总成零件
在接下来的步骤中,要对电缆进行布置。
由于转弯灯的灯罩也需要上色,而上色的涂料还没有到货,所以暂时还没有安装,也就暂时无法进行布线。

把车门假安装到驾驶室上
效果不错,严丝合缝,尺寸准确

今天的进度就是这样
下次更新再见!

网友A:
不知道选rtr版 德国人会像楼主这么精细的组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选rtr版 德国人会像楼主这么精细的组装不

不会。
德国RTR不会对塑胶零件做涂装处理。

楼主:
两组转向灯从板料上剪下来的状态见下图。
它们是半透明的,这里我们使用田宫X26透明橙来对它进行涂装

透明色的喷涂方法和其他类似漆一样,改颜色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喷涂完成后就变成上图这样的效果了

把它安装到UNIMOG上

这是另一组转弯灯
这组灯用的LED是非常小的贴片LED,电线是极细的漆包线。

安装过程需要十分精细
这种极细的漆包线是很脆弱的,所以它的长度不宜过长,后段改用可靠度更高的2pin细软线

安装到UNIMOG上的效果

楼主:
与灯光相关的电线需要进行梳理,化繁为简为基本思路。
简单的说,就是把所有灯的正极并在一起,然后用负极来控制每一组灯。

经过梳理之后,就得到了上图这样的状态。

再用电线来延长它们到灯光控制器
+这根线就是公共正极线,所有灯的正极都汇到了这一根线上。
A和B是左右转弯灯的负极线
C是旋转工程灯的负极线
D是行车灯的负极线
整洁清晰的线缆不仅有助于提升可靠性,也为将来扩充灯光提供了方便。

使用电池来分别对这些灯光进行临时供电测试
确认无误之后再进行下一步

这是ScaleART的KingBus灯光控制器
它是一套总线灯光控制器,通过2根线连接到CM-5000接收机,然后通过它解码,变成对各种灯光的控制电源。

把解码器固定在仪表台位置上

安装仪表台之后就把控制器隐藏起来了

再安装驾驶室地板,说是电线也被隐藏起来了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巧妙的,利用结构体把电线藏起来,有助于提升美观程度

完成后的驾驶室内构

安装车门
铰链非常仿真且很牢固

车门内构

反光镜

两个反光镜的固定点位置不匹配
大镜片的固定点宽度是正确的
小镜片的固定点宽度偏窄
而它们对应的卡扣固定柱的宽度却是一样的,且适配大镜片。

所以这里需要把小镜点的固定点进行手工移位,增加它的宽度以适配对应的卡扣,否则会出现安装困难不能严丝合缝的情况。

反光镜安装完成

最后连接上Commander系统进行总线灯光系统的参数设定和工作状态测试

楼主:
接下来进入组装底盘的环节。
UNIMOG采用的是U形大梁, 才质为不锈钢,具有较高的韧性,这也是它仿真的地方。
大梁之上,还要安装大大小小的各种组件,包括设备连接件/安装件/设备总成等等。
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由于ScaleART追求的是极致的仿真,所以细节非常多,零件非常细碎。

这是大梁前端的加强件
它是铸造工艺加工的零件

这个横梁也是铸造的

开始把它们组装起来

这是仿真电池箱的安装支架

上车踏板

尾灯支架

前端液压接口的固定支架

底盘阶段性完成状态

然后把底盘喷涂成黑色

楼主:
接下来安装大梁上的相关设备,本节内容包括:差速锁控制器、油箱与液压泵总成、气瓶。

UNIMOG的前后桥均带有差速锁,依靠上图中的舵机进行控制。
在ScaleART UNIMOG的设计中,这个舵机将被隐藏于仿真电池盒这个单元中。

这是舵机完成安装后状态

把红色孔扩到2.0mm直径,以便安装差速锁拉线的端头

外壳进行适当的打磨,并把舵机臂遮盖起来

完成涂装后的效果,颜色是哑光黑

仿真电池盒上的4个装饰件
红色箭头所指位置有一定凹陷
这个地方是需要进行修补的
当然如果你选择德国组装,这些细节是不会为你修饰的
机器杰克高端定制可以对细节进行精细化处理
令外观质感更上档次

使用树脂对凹坑进行填补

然后打磨

装车后的效果

上面这个设备就是UNIMOG的油泵总成,它和油缸采用一体式结构,兼具外观仿真和功能完整的特性。
油箱是金属材料压铸制造的,轮廓细节保留得不错,也有压铸零件天然的粗矿质感。

这是油箱的金属扎带,我决定把它涂装成深灰色

在安装油箱总成之前,要先安装消声器的底部零件

油箱总成完成安装后的样子

最后来安装气瓶

为了提升质感,对它进行涂装是很有意义的

装车后的效果

下一节将更新:车桥和消声器的安装,敬请期待!

楼主:
本节内容将向你呈现ScaleART UNIMOG的前灯、尾灯以及尾拖钩的安装过程。

前大灯的安装需要使用这种m1.0的极细螺丝和专用工具

红色箭头所示的螺丝非常细小

使用m1.0的专用套筒工具,这把螺丝刀非常昂贵

安装LED光源

两个选装的雾灯,给灯线套上黑色热缩管起到装饰使用
毕竟蓝红配色也真是够奇葩了

然后咱们给大灯再装上灯罩
由于这台车集成了液压系统,液压接头在保险杠下方,因此底部雾灯的位置将不能放底部,这里我们把它把在了保险杠侧面。

安装尾拖钩

尾灯同样是总线灯,每个灯板上都有解码器。
两根电线即可实现:供电、倒车灯、刹车灯、转向灯、后雾灯的控制功能

亮灯测试

再来安装尾灯的金属保护罩

箭头所指的螺丝是用于固定罩子的
上下各两颗,一共四颗,非常难装

但最后还是大告成了!

楼主:
进行两处细节优化:避震弹簧和轴头装饰盖上色

避震弹簧的最初模样

上色之后的效果

轴头装饰盖最始的模样
塑胶质感,还有毛刺

经过打磨上色之后,档次直接拉满!

楼主:
在本节内容中,你将看到以下部件的组装过程:
前驱动转向桥、排气系统、BlueTank、转向系统以及前耦合器。

在配置有液压系统的版本中,前驱动桥的弹簧要增加上图红色箭头所指的垫片。
因为液压版本的车头重量更大。如果是非液压版本的UNIMOG,就不需要安装这个垫片了。

安装传动轴加强连杆
UNIMOG的传动轴是很特殊的结构,它把传动轴放在了一个管子里,这根管子就是所谓的推力管。

安装转向连杆

安装差速锁控制器
与以往的差速锁不同,这里的设计是:常开锁止、压缩解锁,是反着设计的。

安装止推杆

推力管与分动箱合体

螺丝位置很隐蔽,组装难度高,需要使用专用工具

完成状态如上图

换个角度

安装排气系统

把喇叭隐藏在消声器里

完成状态

在BlueTank里安装触碰开关,电源具体软启动功能。

气管系统安装到大梁上

完成涂装后的BlueTank

如果选装了加高排气管,需要安装上图这个转换管

再把BlueTank安装在大梁上

准备好转向舵机

把转向舵机安装在支架上

完成

最后安装前置耦合器
它的功能是用于连接前置工具的,比如除雪铲、扫地机或其他工具。

楼主:
在本节内容你将看到:后驱动桥、部分电子设备、液压系统的安装过程。

在前面的步骤中,我们对弹簧和轴头装饰盖进行了上色处理。
在这个环节我们把它恢复安装。
这是安装之后的效果

轴头盖的直径要比轮毂中心孔略大,直接压入是会造成轴头盖漆面损坏的。
因此在安装轴头盖之前,要先用开孔器对轮毂中心孔稍微做一下扩孔处理。

后驱动桥依然是奔弛UNIMOG的经典推力管形式
传动动被保护在管子里,管子既起到保护传动轴的作用,也起到动力传递的作用。

安装两条加强筋

这套UNIMOG有选装盘式驻车制动器
相当于刹车的功能,但它刹住之后,车轮是完全锁死的状态
这个功能在你把车停在陡坡上时特别有用,车不会自行滑动

安装驻车制动器需要拆掉原有的一些部件

这是制动器的内部零件

只有拆开之后才能安装它

把制动盘固定在轴头上

完成安装

两条拉线有专门的固定孔固定

最后是安装后桥的差速锁

三条拉线都有规范的固定孔

为后桥安装弹簧

放上推力管连接件

开始对接推力管

安装后桥止推杆

完成状态

安装车轮

把前后差速锁拉线连接到驱动舵机上

完成状态

到这个步骤,UNIMOG的底盘就基本成形了

ScaleART UNIMOG的原装避震器是一个选装配置,是真正的液压避震器,带有很好的阻尼,而且价格不菲。
但在我购车时这个配置还没有推出,所以这台车上是没有的,暂时用国产的代替。
但国产的尺寸要长得多,需要把它改短,而且阻尼效应几乎没有,里面是一根弹簧,要把这个弹簧裁短。

因为只能让它在后段发挥一定的支撑使用,前段就起到装饰作用就好。

这是改短之后的样子

安装上去之后正合适

迫不及待的把车头和车架进行组合
真是太美了!

这台UNIMOG是带有液压系统的版本,提供了3路前置液压接头,可驱动扫地机或除雪铲,以及将来可能会开发的新工具。
因此它带有3个换向阀。如果是带有三向货斗的版本,则会配置4个换向阀。农用版本的短轴UNIMOG也是4个阀,但车尾会多3个路接头与车头的3路接头并联使用。

三个舵机原本都应该是Hitec 5065MG舵机,但其中一个5065MG拿走去做别的用途了,这里我使用了THETA和THS921来代替。
THS921的性能要比5065MG好一个档次,精度、速度、扭力都要比5065MG大。

安装油嘴

安装油管

安装主油管接口

准备安装底盘上盖

电子设备将由这块上盖来承载

这是声组的音量调节旋钮

准备好变速箱的驱动舵机

安装变速箱拉杆

安装底盘上盖

安装变速箱舵机(其实这个步骤要放到安装完电调之后再进行)

接下来对保险杠下的油路快接头固定支架进行优化
因为之前的安装方法有误,此时的安装方法才是正确的:需要用两颗M1的螺母垫在两片之间。
螺母非常小,必须使用专用工具。

再把快接油嘴安装到上面
此时皆为临时固定,因为后续还要接油管

另一边的支架上除了有两个油嘴之外,还有多路电线接头

安装方法如上

完成后的状态

这里的具体安装细节就不公布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车头几大件的完成组装后的状态
这是2/4驱切换舵机和驻车制动器舵机,以及总电源接头的支架总成。

这块是一个装饰板,上面也是有功能的,有一个锁扣和总线灯的3pin接头

这一块就是3路换向阀的总成

把BEC固定在上图中的位置

再把MFX电调固定好
这个电调拥有10A的驱动能力,与国产动辄100A起步的电调不同,德国电调的标注显得特别低调。
而且它们的线性表现非常的好,此外电机动行时也听不到啸叫声。

ScaleART在细节方面的考量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连电调的盖板形状都有经过专门设计,不仅有美观的轮廓还有折弯工艺。

最后再把变速箱驱动舵机安装复原

安装电源接口支架总成

连接主油管

把主油管引到车头位置,裁量好合适的长度,然后连接分管。

把分管分别连接到阀门上

再把阀门固定到车架上!

下一节将进行前桥的避震器的安装
(未完待续)

网友:
BEC是什么了

网友:
降压,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一般集成在电调中,有些时候外置防止电调废了接收和舵没电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安装电子设备,需要特别小心。
尤其对于复杂的电路系统来说,简化线路与确认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简化线路,就是把多根功能相同的线汇成一根,避免过多的重复功能的电线的使用。
这样可以使布线更简洁,可靠性也更高。
上图所示的效果,就是把大灯和雾灯的8根线汇成3根线的简化方法。

用扎带绑定之后再把电线穿引到后面

这是总线灯的解码器。
我们把大灯和雾灯连接到它上面对应的端口上

解码器有一个专用的安装槽

再安装这个ScaleART特别设计的分线器,它负责电源的分配,同时还具有其他功能,比如:软电源开关、电压电流数据采集等功能。
使用它之后,布线会变得更加简便,可靠性和美观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A和B连接的是限位开关,这个开关在BlueTank上,也就是整台车的软启动的开关。
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

然后把SM3声组的电源和喇叭线分别进行连接

再来是连接MFX电调的电机线

安装一个LED在分电板上

安装备胎

把尾灯线并联在一起,然后连接到总线灯的集线器上。

这就是总线灯的集线器

再把CM-5000接收机固定在架子上
把MFX电调的电源线连接到CM-5000的ESC输出端口

再从分电板把电源线连接到接收机的电源输入端

并且把油泵马达连接到CM-5000接收机的MOTOR端口上

这是一个小型电调,用它来驱动扫地机的马达

把它藏到这个缝隙里

现在看上去还比较乱,因为布线尚未结束。

(敬请期待下次更新)

网友:
这是给客户的还是自己玩呢?

楼主:
接下来整理油管、布置线路。

前端有3个液压回路,要连接6根油管。

连接所有电子设备到接收机
此时状态为临时连接状态,用于调试工作参数和检查功能是否正常

扫地机电子开关在前序步骤中的接线是有错误的,在这里进行修正。
留了一个并联的蓝色线头,用于将来连接尾部的航空插头。

对舵机线进行优化,分离出电源线和信号线

把三颗舵机的电源线并联在一起

目的是减少电线的使用数量
不用担心电线会过载,舵机的功率并不大,这些电线完全能够承受。

两条信号线的长度被延长了,以适应连接到接收机的距离。

布线优化全部完成时的状态

接下来安装前面板
我们调整了左侧换向阀的位置,使它于右侧的阀保持在同一平面,可使前面板的安装更加牢固。
对于4阀机而言,这里安装完成后天然就是平的。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一步到位,以免将来后悔再加装,难度颇高。

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车头锁扣拉线的设计很巧妙

锁扣的位置在后面
控制锁扣的开关在很顺手的前面
通过拉线控制

总线灯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车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灯。按照传统的方法,需要连接非常多的电线。
使用总线灯之后,所有的灯,只通过2根电线来控制。
不仅能减少电线的使用,提升可靠性,而且连接与断开也变得极为容易。

测量好长度,焊接3pin插针到2pin总线线头上

把车头安装到车架上,只需要连接好接收机天线和灯总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揭开引擎盖,你能看到连接到车头的灯组总线插头

天窗还没有安装,现在是空着的
以及军用顶的栏杆也还没有安装

增加了一个XT30电源插头,方便连接第三方电池。
UNIMOG的电池舱空间有限,使用原装电池是最合适的。

货斗待组装之后再安装
就这样看,已经很美了,不是吗?

感谢观赏!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