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穿越机竞速赛是否只允许用模拟图传?

楼主(2022-03-25):
请教一下,穿越机竞速赛是否只允许用模拟图传?谢谢大佬帮助解答

网友A:
穿越机这运动,感觉比沉溺于手机的危害都大。容易造成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驼背,眼睛近视、散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这运动,感觉比沉溺于手机的危害都大。容易造成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驼背,眼睛近视、散光… ...

你要是一天这么带着眼睛 飞好几个小时确实危害大...问题是能嘛...
手机可是一天到晚再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一天这么带着眼睛 飞好几个小时确实危害大...问题是能嘛...
手机可是一天到晚再刷的

你好,请问竞速赛是只能用模拟图传吗?还是不限制模拟或者数字图传?

网友:
好像不是,看到过视频说有人用shark byte那套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竞速赛是只能用模拟图传吗?还是不限制模拟或者数字图传?

其实主要看赞助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这运动,感觉比沉溺于手机的危害都大。容易造成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驼背,眼睛近视、散光… ...

职业飞手可能需要担心,但普通玩家有多少时间,多大毅力去连续飞。

网友:
多数比赛是的 部分中国官方比赛不限 一般限制单模拟或单数字
来自微站

网友:
因为如果信号不太好 模拟的顶多是模糊一下 不会卡顿     试想一下如果是DJI 一旦卡顿 除非重新上电 哈哈

网友:
目前比赛主要都是模拟,图传还是公发的统一型号和功率. DJI也有搞过几次数字的.不过数字.真不适合竞速比赛延时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这运动,感觉比沉溺于手机的危害都大。容易造成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驼背,眼睛近视、散光… ...

。。。你也可以躺着飞啊     至于视力。。。你少玩点手机比啥都强

网友C:
所有比赛都有明确的图传要求,会在赛制里说明使用的图传种类,功率限制等。截止目前,国内大部分比赛要求使用模拟图传,要求使用高清图传的比赛屈指可数,且多为专业邀请赛(指定参赛人员)而非公开赛(可以自由报名)。高清应该会逐步代替模拟成为各穿越机竞速赛的标准设备,但这个过程如果从dji 高清图传出现算起的话,可能会经历一个很漫长(不止5年)的过程。总之,高清替代模拟是趋势,但很漫长。目前主流的,公开赛级别的,都还是模拟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这运动,感觉比沉溺于手机的危害都大。容易造成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驼背,眼睛近视、散光… ...

说的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一天这么带着眼睛 飞好几个小时确实危害大...问题是能嘛...
手机可是一天到晚再刷的

呵呵,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比赛都有明确的图传要求,会在赛制里说明使用的图传种类,功率限制等。截止目前,国内大部分比赛要求使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这运动,感觉比沉溺于手机的危害都大。容易造成颈椎病、椎间盘突出、驼背,眼睛近视、散光… ...

虽然这样大家也都在玩

网友D:
还是模拟好,数字没什么优势,720p清楚?我感觉我手里的v2和模拟的没啥区别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模拟好,数字没什么优势,720p清楚?我感觉我手里的v2和模拟的没啥区别飞起来

老哥v2想出吗?想收一套玩玩

网友:
主要因素还是延迟吧。技术到达一定程度,对画面要求也就没那么高了,反而画面有细微的延迟都会影响飞行。
不然为什么飞直升机特技的都要上高压舵机,无非就是反应更快,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