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接电就转的无刷驱动器?

楼主(2022-03-25):
比如航模用的无刷电机,配一块驱动板,不需要调速,接通电源就按照最大转速运转的,有没有这样的驱动板子

网友:
若你会编程,找一个SOP8的单片机产生PWM信号接到普通电调。(如STC8G1K08A)
若是再厉害点,自己造一个电调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发动机用的启动电调

网友:
有这个东西,电压控制转速

网友:
有这种东西,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无刷电机,功率特别大,如果一直满油电机电池寿命会非常的短

网友:
为啥不花几块钱买个舵机测试仪?就几块钱的事,还可以调速。

网友:
饿。我想错了,舵机测试仪还得必须配个电调呢。

网友:
自带驱动的无刷电机多数可以做到这点,通电就稳定转动,有些是定速,有些也可以调速。
举几个使用的例子,比如电脑的降温风扇,本身就是小的无刷,也自带驱动(和控制)。也有些这类专用芯片,就看要用在哪里了。比如宝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