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用过的充电器

楼主(2022-03-25):
不当喷子 就说说充电器的事情
入模十多年了,用过的充电器型号有B6,UNA6,UNA9+保姆,A12Pro;720i,Graupner EX1400W;iCharger 406,308,4010,X12,ISDT P30,Q6,SB68;平衡充CB86等等。有一些老的机型,就没有图片了。现在(202203)手里还有10台充电器(每台相当于2个6S当量),如果遇到突然有时间,就可以都用上。平时,也就用2-3台小电流充电。总体上1个小时以内必须要充完电。

市面的充电器还有很多品牌和型号,没有用过,不便评价。

下面说一下这些充电器的感受。
B6:其实B6有好多厂家,都叫B6,长得也都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是一台串充充电器,可以充电的电池类型都差不多。小巧,便宜,至今有些老外还在用,国内倒是鲜有模友在用了。因为好久了,印象中,还是不错的,可以到6S,当时也是买了好几台,还有模友当时想收我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到多少就忘记了。
UNA6/UNA9+保姆/A12Pro:这个系列的充电器是真正的并充型充电器,并充即可以对每一片锂电池进行充放电,而不是串充,所以电路上要比串充复杂,也最实用,也是保养锂电池的好武器。A6A9的区别就是6S9S,比如9S可以同时充33S;界面基本一样,原理就是利用双线圈变压器经典的推挽电路实现恒流恒压,还算安全。不安全的因素是由于是并充,接插件是xh2.54就限制了电流使用,肯定是不能超过8A的,当时用的时候接头都是黄的,太热了,5A以下比较安全。它们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加保姆,一个保姆就是86S,如果你运气好,可以设置3A,接上86S电池,晚上接上,早晨就充好了,自动切换,循环充电。但真的可能着火,可以查论坛,好多事故。即使是这样,也不妨碍它是一台好充电器。这个系列后来就是A12pro,这个可厉害了,12S,并且还是经典的并充,就是说可以12S同时充,并且是真正的并充,里面有12S板载变压器,完全可以不接动力线,只接平衡头进行充电,即使是串充,最后平衡也是并充,绝对做到每一片进行平衡。不像别的串充,平衡就是要放电进行处理,太复杂,平衡的慢效果也不好。优点还有一个:便宜。699元。真后悔就买了一台;缺点就是厂家不出货了。要是能买到699A12Pro,绝对推荐购买。
CB86:当时也是想买一台并充,才找到网上有这个充电器。就买了一台,确实是并充,就是屏幕设计的一塌糊涂,字体选择也不好看,记忆中应该是电压显示到小数点好几位,约4位,没有必要。外形上还不错,主要是不喜欢界面。卖了。
720i这也是一台经典的充电器,为什么?因为当时出品的时候,这种大电流的充电器还不多,可选性不多。这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大电流充电器,以前都不知道如何大电流充电。体积有点大,可以同时充2个6S。记得当时本地一位模友还把充电器放在一个盒子里,接上发电机,当时真的好羡慕。后来从本地模友收了一台,使用后才发现,wokao,平衡太慢了。体积大,平衡慢,但是充电速度还算可以。后来,又出来新的充电器,就卖了。没有太多评价。
Graupner EX1400:这个品牌是外国货,产品链很多。遥控器,充电器,接收机,四轴子等等。在中国还招募了很多厂手,像有名的冠军,孟xx,卢xx,王xx,尹xx等等,大力在中国推广。成天彩旗飘飘,声势浩大,一有活动,大大的刀旗飘扬在飞场,很壮观。我真的不喜欢它的遥控器造型,但我真的买了一台,具体原因不说了,是另一个故事。话说回来,还是充电器的事情,Graupner的充电器是我第一次觉得 我靠 充电器可以做到这么好!!!充电充到4.20V真的很满,不像有的充电器充到4.2V一会就变成4.18V了。并且造型也很特点,像一台小电脑,小屏幕一闪一闪的还挺科幻,再配上它的电源,简直就是绝配。买了2台,用了好久,后来有了icharger也就不用了。真的是不错的充电器。Graupner也快黄了。哦,对了,用的时间长了,风扇长时间用,都是灰,也不愿意用了。和朋友换了icharger 308来用。
下面到了icharger品牌了:
308,406,4010,X12。好像就用坏过一台406,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其中的一路爆了,绝对不是充电电流大,就是正常使用,T,TMD就是坏了。仅用坏过一台。308就是三系列8S,406就是四系列6S,4010就是四系列10S,买了一台4010,太大了,跟朋友换了406,所以现在还有3台406,2台308。中规中矩。后来电池升到12S,就一台A12pro也不行啊。看论坛说X12不错,就买了4台。你猜,咋地?其中的一台电压测不准,没法用,现在还没返厂呢。深圳疫情。使用体验,就是太小了,不够重,放在桌子上或者地面上,一接线,总在动。308,406比较大,算是稳定性好。
最后是ISDT:使用过的型号Q6SB68P30。不得不说,ISDT的工业设计还算不错,很喜欢Q6,好像还有一个型号,忘记了,造型也不错。手里还有一台P30,可以记录充过的电池数,上次刷机清零了,应该是1600多次了。出现的问题有测电压不准,但标定后就好了;还有屏幕是触摸,有时不太准,肯定能用。充电快,稳定性也不错。像Q6其它的充电器,是补充类的充电器,充一充小电池,比如遥控器电池,还是不错的。看了一下它的设计,防盗性挺好,拆不开,要拆就是把面板打开,用胶粘上的,用的旋按钮,并不是很可靠,有时候总是上下滑,就是到不了你想要的菜单。但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我还没遇到过不能用的情况,也没有用坏的情况。但论坛里确实有人在黑它,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故意的。
后记:再说一下相关充电器的电流功率限制问题。一般的充电器对输入电压都有要求,肯定是输入电压越高,可以使用功率就越大,要看清楚充电器的最高允许输入电压。通常6S电池12A充电就是500W多,电源就要根据功率的需要购买;同时也要注意电源的限制功率,比如ISDT的电源SP3060也是看输出电压,24V输出用不到1800W。电池的话,通常12A充电就可以了,着急的话,偶尔可以到15-18A,论坛也有用到20A以上的,没问题可以用,但比较伤电池。15A充电,6S电池估计13分钟。前几年,就是喜欢大电流充电,电池基本上3年要换2轮,现在耐心保养电池了,同时电池确实也用的次数少,有的电池都用3年了,还是很暴力,比如格式还有男爵。还有一条就是电源的电源线,一定要粗。前几天着急,电流就大了一点,直接把220V干爆了。
码了不少字,希望能得到支持而不是被喷,有充电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友好交流。
总之,切记,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守。
谢谢!

网友A:
多大电流充电,主要取决于充电倍率和电池容量。一万毫安时的电池,2c充电也就20a了。伤不伤电池主要看充电倍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充电,主要取决于充电倍率和电池容量。一万毫安时的电池,2c充电也就20a了。伤不伤电池主要看充电 ...

正解,主要看容量和倍率。只想着自己的电池了5000mAh.感谢纠正。

网友:
720i现在的固件有了快充模式,6s5000的电池用15a大概13分钟充完

网友:
我现在用HOTA P6,很小巧,双路300瓦,外场飞X360不用停,可以连着飞。也有反向放电、直流输出这些功能。类似的还有tookit M6D,这个没用过不好评价。HOTA F6也不错,有4路,开小电流没那么伤电池,也可以连着飞

网友:
a6用了3年加保姆,配上公牛定时关闭插座很好用,充电最好不超过4a不然平衡头很烫

网友:
A12是不会出货了么

网友B:
才3年的电池,我有7-8年电池还在用,容量也没怎么衰减,还用的是你不喜欢的大电流串充充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3年的电池,我有7-8年电池还在用,容量也没怎么衰减,还用的是你不喜欢的大电流串充充电模式

7-8年的电池!?看来锂电池的潜力真是大。当时年轻,用电池简单粗暴,大电流充,着急飞不平衡还过放。寿命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
支持杨哥测评

网友C:
开始怀疑炒做A12

网友:
引用 楼主:
7-8年的电池!?看来锂电池的潜力真是大。当时年轻,用电池简单粗暴,大电流充,着急飞不平衡还过放。寿 ...

好电池只怕过放,其他都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才3年的电池,我有7-8年电池还在用,容量也没怎么衰减,还用的是你不喜欢的大电流串充充电模式

7 8年的电池用了多少个充放?

网友:
之前B6、PL6,现在用艾斯特T8、Q8两个

网友E:
用了一些充电器,总结出一个特点,管你菜单功能吹得天花乱坠,别扯了。我感觉只要是中文菜单的就好用,其它的,装什么b,谁不知道谁啊?尤其是一些国产的,非要用英文,你说讨厌不。现在买充电器就一个要求,中文菜单。其它的不算事,又不是多贵的东西,现在的充电器比10年前可是便宜多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佬,锂电池不能满电存放

网友F:
不能长时间满电存放,这个长时间最长多久啊?比如今天把天池都充满了电,结果有事没来得及去飞,当然也没有时间去放电,这样最长可以放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长时间满电存放,这个长时间最长多久啊?比如今天把天池都充满了电,结果有事没来得及去飞,当然也没有 ...

充满一分钟对电池也有伤害,越久伤害越明显,过程是线性持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一些充电器,总结出一个特点,管你菜单功能吹得天花乱坠,别扯了。我感觉只要是中文菜单的就好用,其它 ...

不是不愿用中文,加中文就需要一个字库存储,成本会上去,如果销往海外又要加个语言切换

网友G:
icharger的充电器用着放心,现在正好又有了中文固件。(icharger s,x系列dx系列全部升级为中文界面)可惜只能这几个系列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icharger的充电器用着放心,现在正好又有了中文固件。(icharger s,x系列dx系列全部升级为中文界面)可惜 ...

怎么刷中文固件?求指导

网友:
x睹中文固件了?

网友H:
x8有中文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x8有中文固件了?

有,进鹰王qq群下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x8有中文固件了?

icharger x系列dx系列全部升级为中文界面,可以加icharger售后QQ群417945657升级

网友:
现在A12Pro 配合 12S 75ah,爽的不要不要的,这个充电器是最大30A,充电还是回收都特别迅速
来自小程序

网友:
看来每个新入魔的魔友都有一台B6。。。。。 这玩意是仿206B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怀疑炒做A12

哈哈哈哈,炒了也没用,买不到了已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正解,主要看容量和倍率。只想着自己的电池了5000mAh.感谢纠正。

我想提个问题,充电时间看的是功率而不是电流,6s5000mah15a充13分钟意味着要33.6v电压,那是不是可以用小电流大电压充,假如在充电器允许的情况下那电池可承受电压有没有上限呢?

网友:
买不到,才有炒的机会。一个充电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提个问题,充电时间看的是功率而不是电流,6s5000mah15a充13分钟意味着要33.6v电压,那是不是可以用 ...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锂电池充电过程一般是恒流恒压过程,其中恒流过程也是限压的。恒流充电过程是把功率电压做为输出变量,以充电电流为反馈的过程。还是要看电池几S以及容量和最大充电C数。 一般来说,大电压(压差)加上去,肯定是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提个问题,充电时间看的是功率而不是电流,6s5000mah15a充13分钟意味着要33.6v电压,那是不是可以用 ...

电池能承受的电压肯定有上限。6S最好不要加上25.2V以上的电压,加电压的时候要看电池实际状态,比如6S现在是22.2V,加上大功率的25.2V,估计电池要废废了,电流超大。

如果有错误,欢迎纠正,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池能承受的电压肯定有上限。6S最好不要加上25.2V以上的电压,加电压的时候要看电池实际状态,比如6S现 ...

是我不严谨了,电池按照全额来算,正常应该是到3.7v开始充,那15a充算一下应该就是26.9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我不严谨了,电池按照全额来算,正常应该是到3.7v开始充,那15a充算一下应该就是26.9v的样子

我还不太会算。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26.9V?  没看明白。
6S电池,从3.7V开始充,那就是端电压为22.2V。 要想15A充电,串充

如果想知道充电器要输入多少电压,可以找充电器试一试
设置到15A,先看一下充电器上的电压,应该为22.2V ,然后开始充电
观察一下端电压 变化到多少
我没试
估计 会在24.5V 左右,如果没到15A,充电器会继续加电压 跟电池性能也有关系

等有机会,我试一下 给大家一个数据

楼主:
补充一下有些充电器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压测不准。导致的后果就是 各S之间电压不一致,使得充电器无法施加大的电流,导致充电时间超长。在使用过的充电器中,至少有ISDT,icharger,B6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是可以通过校准修正好,有些不是,感觉是AD采集数据线性度不好。

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 8年的电池用了多少个充放?

接近600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8年的电池!?看来锂电池的潜力真是大。当时年轻,用电池简单粗暴,大电流充,着急飞不平衡还过放。寿 ...

其实把电池想象成水桶就很简单了。平时电池仅仅只有存储模式的那点电,对电池压力最小。电池充满就像水桶盛满水,放电就像水桶通过一个最下面的龙头防水。虽然慢充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实际上慢充后往往需要过一夜才会使用,充满的电其实对电池依然有压力。大电流放电更加损伤。所以其实当场快速充满后快速释放,平时就存储模式的电对电池是最好的保护。。。。我2块电池飞一样的飞机,新电池可以飞7分钟,现在7-8年了,大概600多个起落,平时还是可以飞6分30多点时间。几乎没什么衰减。。。。

网友:
写的很中肯,我入模的时候用的学校的a6,感觉除了不能大电流以外,充电真的没的说,然后自己买了一个爱思特620,第一次感觉挖槽充电器可以这么方便这么快捷,一个手指头按两下就搞定,然后又买了一个,但是后面使用中发现,这玩意的平衡能力几乎为零,我有两块杂牌电池,平衡比较差,每次用620充电都要平衡很久,然后上面显示都是4.2v,我原本一直没在意,有一次随手插a6上看了一眼,很明显根本不平衡,有的4.13有的4.19,当然我的电池确实也不行,但是你这平衡充咋没给它充回来?后面发现这问题刷新固件也没解决,干脆买了一个cb86,专门用来保养电池,问题解决。当时一直在读书,也没什么钱,也就这么一直用过来了。毕业工作两年,有车有房了,飞机有地方折腾,有车拉了,反而飞的少了,遥控器飞机几乎全部换了一遍,电池也换了,但是充电器一直没动,本来飞的就少,每次出去最多飞四五个起落,一千w的充电功率完全足够,但是有一个620突然没法放电了,屏幕也坏了几条线,想了想也该换充电器了,无意间看到hota的f6,一下惊到我了,四通道,一千w,功率足够,通道还多(飞380就很香),直接下单,用了三个月,飞小机是真的香,飞380完全可以不用停,而且每个通道设置5a充电,电流也不大,也不伤电池。飞700的话就两个通道并联,20a充电,速度也还可以,关键是平衡也不错,1a的平衡电流,只要电池别太差,很快就能搞定,目前就先这样,以后不够用了再考虑增加个308什么的。

网友:
A12pro 测电精度 和实际操作方便么

网友(2024-09-30):
isdt 是我用过最烂的 充电器,没有之一。 但他带进了充电器小型化的趋势。也是个功臣。现在不再是以前大傻笨的 4010  308 。越做越小巧,方便。。 我不是黑它。 烂就是烂。

网友:
刚刚入门用的a6,除了功率太小,还有用平衡头充电,长时间下来平衡头可能会被烧,然后买了两个isdt620,这应该是我用过最垃圾的充电器了,我怀疑它就完全没有平衡功能,首先,充老电池的话平衡非常非常慢,而且慢就算了,它上面显示都充到4.2了,但是你拿万用表一看,压差直接离谱,然后,如果是新电池,你用isdt620充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你的电池越来越不平衡了。首先我不否定它开创了新品牌小型充电器的先河,但是真的使用体验极差。后来我换了一个hota f6,优点就是便宜大碗,通道多,平衡性能也不错,小飞机的无敌利器,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一个小bug,就是并行充电经常无法选中,需要重新插拔一下线才行,然后就索性换了一个308,最后发现,新品牌适合追求性价比,或者小飞机玩家,如果主要飞大机的话,还得是icharge和pl这些给力,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有一个isdt620,养生用法,只冲小电池,偶尔开4A,多数开2A,7年了还在用。曾经搭配UNA9一直作为主力飞小飞机,可能有UNA9没发现电池异常不平衡,过充电也没发现,体验还不错。。

网友:
最理想的充电组合就是A12PRO,串并充。

可惜这玩意好像早就买不到了,听说厂家GG了?

网友:
一直PL6,质量杠杠滴

网友J:
我也是用过很多充电器,论平衡性能,A9,当年好像4百不到,应该是最好的,飞穿越都是一堆烂电池,3节3S一起充,或2节4S一起充,缺点是电流太小,只适合小电池,现在用308,平横速度慢些,但精度可以。要是A9 和308合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用过很多充电器,论平衡性能,A9,当年好像4百不到,应该是最好的,飞穿越都是一堆烂电池,3节3S一起 ...

合体就是A12pro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