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手抛机低空穿越fpv飞行

楼主(2022-03-26):
【68手抛机傍晚低空穿越-哔哩哔哩】 https://b23.tv/rmrxatb

无飞控,vista天空端眼镜录像

网友A:
你这个摄像头水平线向下多少角度。。。。不会是绝对水平吧

网友B:
不错,飞的挺稳,fpv还是低空穿越比较有意思一些。我之前也想把天空端安装在84手抛机上面的,不过一直没弄,感觉戴着眼镜不好抛飞。楼主是戴着眼镜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摄像头水平线向下多少角度。。。。不会是绝对水平吧

大概就这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飞的挺稳,fpv还是低空穿越比较有意思一些。我之前也想把天空端安装在84手抛机上面的,不过一直没弄 ...

直接把天空端用胶布粘上去就行了,也不麻烦
我是戴眼镜直接手抛的,首飞肯定得先调好了才能戴眼镜飞,飞几次目视基本上戴眼镜手抛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老哥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我改了个68cm加FPV差不多230多g,2S+1306背推,感觉很吃力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哥你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我改了个68cm加FPV差不多230多g,2S+1306背推,感觉很吃力啊。求教!!

我没有称过,双发的话重量应该要重一点,而且我还背了一个vista天空端。我还是用的4s电池
你动力弱很有可能是2s电池的原因

网友D:
用的什么图传?我考虑用25mw的,不知道距离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图传?我考虑用25mw的,不知道距离怎样

用的大疆,25mw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大疆,25mw可以试试

我用的mini冲浪者载机,25mw图传摄像头二合一,TFR8 接收机,A3 super 2飞控,1806kv3000电机,20A电调(2ABEC),飞机一共安装4个舵机,3S850mah电池。
刚装好,还没试飞,整机带电池30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mini冲浪者载机,25mw图传摄像头二合一,TFR8 接收机,A3 super 2飞控,1806kv3000电机,20A电调( ...

迷你冲浪电机没有装好的话很难飞,300g的重量也不算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你冲浪电机没有装好的话很难飞,300g的重量也不算重

嗯,迷你冲浪者的推力线没有在重心上,在重心之前,这两天我试飞一下看看效果。上午把飞控调试完了,可以试飞了。

网友(2022-05-04):
这固定翼飞穿越飞得不错。如果用普通的图传可能很难飞出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