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涵道间歇性断电求助

楼主(2022-03-26):
各位大佬,萌新刚会飞涵道,现在在飞70涵道t45。最近飞的时候发现飞机在空中会断电1秒左右,断电的时候感觉涵道停转,稍微停顿后恢复正常,导也没炸鸡,断电瞬间也没能感觉出来舵机是否还在工作。求助大佬们,这大概是什么问题,从哪排查问题?

网友A:
先检查插头是否有松动,电调线是否有破损。再看飞场是否有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插头是否有松动,电调线是否有破损。再看飞场是否有电磁干扰。

好的,我检查下线路,怎么看有没有电磁干扰?

网友B:
拉距测试

网友C:
电调散热如何?有没有可能过热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距测试

最近的一次断电离我不远 不到50米 很清晰的听到涵道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散热如何?有没有可能过热死机了

电调贴在涵道前面,好盈80a电调,有字的那面贴在飞机顶上,没字的那面朝下,这样的散热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散热如何?有没有可能过热死机了

上面还有这么一个孔

网友:
换个电调试一下,很大可能是电调坏了。我以前有个70的阿凡提,正常飞都没事,就全油门就断电,找厂家问,换个电调就好了!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了,我以前的电机磁钢退磁了,电流超大,就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贴在涵道前面,好盈80a电调,有字的那面贴在飞机顶上,没字的那面朝下,这样的散热可以不?

电调平的那一面其实里面包裹的是个散热片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失控

网友(2022-09-06):
用的什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