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做一个便宜的双飞控安全系统

楼主(2022-03-26):
假设某飞机上有两台完全一样的飞控,但其中一台有可能发生故障,包括关机、舵面打死等 如何利用另一台正常工作的飞控尽量挽救飞机呢
目前我想到的办法是对输出舵量pwm取平均再输出,一个单片机应该能搞定

如果能识别出哪一台飞控正常工作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切换过去

网友A:
两个飞控不好判断是否正常工作,可以3个飞控少数服从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控不好判断是否正常工作,可以3个飞控少数服从多数

哈哈

网友:
两套肯定是不行的,就像上面说的不知道那个才是对的,平均值决策会导致一个偏差太大会对最终值影响大,取平均危险性也极大。其实决策逻辑还有多种,一般用体操评分那种截尾平均法,就是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取平均值,起码要三个,相加平均去除偏差最大的,再把剩下的两个取平均值,最好多一些,比如5个。。。。。。

网友:
关于冗余的这种问题 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最佳方案 就是 买好点的飞控  安全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