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了一下想了好几年的小圆锯

楼主(2022-03-26):
不懂也不会做的时候买的轴,可能是角磨机的轴,两个轴承的位置看着太近了。怎么看怎么不会用,这东西还一次买了两个。强行装两个轴承,距离拉最大,没有联轴器位置了,钻个孔攻丝延长。

树脂糊的轴承外壳,树脂固定。轴承用成本最低的,看起来有0.1的游隙。
小锯片直径6,70mm
动力直接用12v手电钻,高速档太吵了,只能用低速档,应该是最高400转。
估计是两分钟切断软钢,比固定式马刀锯快一些,可控性高一些。

除了验证小圆锯可用以外简直没什么优点。
轴心要改进,轴承要换小又强的,79系列或者滚柱的。动力换个775又要大一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锯片材料问题不大,基本上高速钢起步,硬度对付一般钢没问题,合金锯片轴承钢都能干。动力好像有点问题, ...

但是yg系列适合加工铜铝铸铁,不适合加工碳钢

楼主:
yg也就是含钴的意思吧。那硬质合金都是yg系列了。这个事情搞不懂。高速钢也有含钴的,钴多就贵,看起来干各种钢都需要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yg系列适合加工铜铝铸铁,不适合加工碳钢

合金的锯片,看角度的,倾斜大的一般都不是锯钢材的,锯钢材的都是和直径线平行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的锯片,看角度的,倾斜大的一般都不是锯钢材的,锯钢材的都是和直径线平行的角度

看了一下,手上几个合金或者高速钢的锯片, 锯齿前角度都是指向圆心的. 对比看了,合金铣刀也是这种类型的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手上几个合金或者高速钢的锯片, 锯齿前角度都是指向圆心的. 对比看了,合金铣刀也是这种类型的角 ...

这种金属锯片还有个特点,就是最高允许工作 转速比切铝合金之类的锯片慢的多,切槽钢很爽的,比砂轮片切起来舒服的多,

网友B:
76毫米的合金锯片,锯钢板转速可以到5000转都没有问题的,我的7寸锯片,切割机转速4000,用起来寿命也还行,要是还慢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毫米的合金锯片,锯钢板转速可以到5000转都没有问题的,我的7寸锯片,切割机转速4000,用起来寿命也还行 ...

转速高是爽快,电机功率配合要上千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