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_T2PHKA如何改成2.4G 电池舱如何改造

楼主(2022-03-27):
如何把晶体改成2.4G
用8节电池不耐用如何改成用3S电池

网友:
直接焊个插头,用3s锂电供电,正负极别接反就行

网友:
找到 PPM 的接线端子和电源,接一个多协议的高频头。淘宝或咸鱼淘一下。

网友:
其实要我说的话,改一下供电就挺好的,72M的这个要是去使用的话,就当作一个纪念吧!

网友A:
这种廉价的枪控就没有改的必要了,买个同等级的新控也比你改这个的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廉价的枪控就没有改的必要了,买个同等级的新控也比你改这个的性价比高

重点是 穷

楼主(2024-05-29):
当年750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