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飞翼FW200 可以调整陀螺仪感度吗

楼主(2022-03-27):
FW200穿上250级小飞狼西装后,飞行时感觉会晃,脱掉后就不会,
估计是陀螺仪感度太高,请问FW200可以调整感度吗? ?

网友A:
貌似不可以,感度在飞控里面写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可以,感度在飞控里面写死了

晕,那可真是可惜了这么稳的机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那可真是可惜了这么稳的机子…

我已经研究过了,正负总螺距都不能调,只能调舵机中立和3中模式的油门定速,其他能调的都没意义,不是传统直升机

网友:
我也装了个壳,450机身,装壳之后严重影响机身重心,不好飞。但是悬停还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研究过了,正负总螺距都不能调,只能调舵机中立和3中模式的油门定速,其他能调的都没意义,不是传 ...

懂了,謝謝呀!

网友:
我的就会晃,与像真壳无关,ISO现在好像是可以调参了,但安卓的还不可以,等下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研究过了,正负总螺距都不能调,只能调舵机中立和3中模式的油门定速,其他能调的都没意义,不是传 ...

请问 我的FW200无法跟IOS中的飞翼航空APP连结
有什么特别的设置方式吗? ?

网友(2022-07-22):
我也想知道,也准备给FW200穿个西装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是宝上卖的250机壳吗?好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