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谁知道这个四合一电调是什么飞机用的

楼主(2022-03-27):
四合一电调下面连接了一块主板,主板上面的标志的是LGW58201RX4

网友A:
有图片没准还有点希望有人能看出来
没图的这种问法,,,

网友B:
主板上面的两个外接口,一个是舵机,一个是下程序的串口。可以变形的四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面的两个外接口,一个是舵机,一个是下程序的串口。可以变形的四轴吧。

左边的是WIFI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没准还有点希望有人能看出来
没图的这种问法,,,

传图片了

楼主:
看着有一点像 世纪F11主板,但是又有点不一样

网友:
四合一?穿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