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试水 炸机

楼主(2022-03-27):
木星虾 做成了。大老远跑去九连湖试飞,谁知人工湖里都没水,只有一处混浊的小水洼,还“风大浪急”。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顶风试飞,结果试飞很顺利。这是飞完后在背风处拍的,不是遗照

只做了下外部防水,效果还不错。

虽然水不深,但也不用涉水捞机。

降落后被风吹翻了3次,完全倒扣着还能被再次吹着翻身!

机仓进了一丢丢水,估计是倒扣着的时候从仓盖上的圆孔里进的水,对电调、电池什么的没影响。

起飞重量。

翼展88cm

下午又在飞天公园试飞,结果……炸机了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座就用PLA+竹签?

舱盖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座就用PLA+竹签?

舱盖怎么固定的?

是的,媳妇吃烤面筋的竹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座就用PLA+竹签?

舱盖怎么固定的?

舵盖中间是个一次性塑料注射器的管子,里面横插了一根竹签。竹签的长度略长于舱盖的短边,作用类似于门闩,注射器一扭,竹签就卡到机舱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支持

网友C:
感觉电机架单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机架单薄了点!!

电机架 强度杠杠的,可以从电机架上拎着航模甩
最薄弱的地方,其实是机翼和水靴。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盖中间是个一次性塑料注射器的管子,里面横插了一根竹签。竹签的长度略长于舱盖的短边,作用类似于门 ...

这个方法思路清奇!非常简单有效!

网友D:
木星上的这只虾和前边的那只鸭风格接近,都是水陆两栖的萌萌卡通风格的小灰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星上的这只虾和前边的那只鸭风格接近,都是水陆两栖的萌萌卡通风格的小灰机,喜欢

木星鸭的显著特征是上单翼;而木星虾的特点是电机上举,接近于中单翼,推力线远离机身纵轴,几根棍棍支撑的电机座很萌。

网友E:
大佬牛人,感觉还挺好飞的。水上飞也不怕炸到人,就怕捞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牛人,感觉还挺好飞的。水上飞也不怕炸到人,就怕捞飞机

所以呢,都是在公园小水池飞,不敢到深水区,怕炸了捞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盖中间是个一次性塑料注射器的管子,里面横插了一根竹签。竹签的长度略长于舱盖的短边,作用类似于门 ...

这个做法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法简单粗暴

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这小飞机还挺有意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