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污凝固导致丝杠无法转动,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2-03-27):
滚珠丝杠
请教油污凝固导致丝杠无法转动,有什么好办法清理出来

不能确定是不是油污,机器放置时间比较久了,丝杠外面有油,没有锈。丝杠螺母里面看不到什么情况。

网友:
换点没有凝固的

网友:
油污能让丝杆不转,这油不错,要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当胶水用

网友:
用柴油加热清洗

网友:
油污胜似万能胶?

网友A:
1、机械方式清理油污,使用溶剂:煤油、去污剂等,铲子铲、刷子刷
2、出口位置喷溶剂。
3、不停的来回晃动丝杆,使之逐渐转动起来。
4、然后再清洗。
没有什么一招外能好使的方法,就是传统的方法灵活应用。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丝杆:梯形丝杆?滚珠丝杆?
梯形丝杆,用力转可以的
滚珠丝杆,必须还是先清理丝杆上的油污直至干净。

网友:
化油器一喷,油漆都能化掉,我是对他有了重新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方式清理油污,使用溶剂:煤油、去污剂等,铲子铲、刷子刷
2、出口位置喷溶剂。
3、不停的来回晃 ...

滚珠丝杠,可能是润滑油不好,时间长了有沉淀还是怎样,电机是报过载了,手拧有点吃力,没敢使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方式清理油污,使用溶剂:煤油、去污剂等,铲子铲、刷子刷
2、出口位置喷溶剂。
3、不停的来回晃 ...

煤油溶剂怎么搞到螺母缝隙里面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煤油溶剂怎么搞到螺母缝隙里面去呢

螺母上有注油孔

网友:
油污清洗剂,一下就光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