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K-X100

楼主(2022-03-27):
这个机子不知道玩的人多不多,今天在家里试了一下,真的是练倒飞的神器,可以直接倒起飞,对于翻滚不熟的新手太好不过了,而且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就可以翻滚,炸鸡N次零损,就是开始的时候要找个大点的地方,熟悉一下螺距,然后可以用它在家里练8面翻滚,不过这货对电池要求高,差一点的都不行

网友:
别的翻360度,这个翻180度?

网友:
这货还能倒飞的?

网友:
应该是抄地平线nano qx 的,连带着把线路板走电机线的八哥一块抄来了。不过反正现在也早就买不到了,说啥都无所谓

网友:
我也试过用伟力这个飞机练习倒飞,只是经常翻过来后分不清头尾最后还是用回110来练

楼主:
我买的时候50还包邮新的,qx要100旧的,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qx做工要好很多,716的电机,x100是820的电机,主要是在家里玩非常安全,直升飞机的主桨威力太大,随便打到什么东西都怕怕的,这货可以放心玩,熟悉螺距后还是很有意思的,玩了几天技术进展还可以,最近几天一直下雨,只能在家里面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50还包邮新的,qx要100旧的,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qx做工要好很多,716的电机,x100是820的电机 ...

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50还包邮新的,qx要100旧的,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qx做工要好很多,716的电机,x100是820的电机 ...

当时我买这货还花200元买的全新单机,总共飞行不到5次,对电池要求确实很高,不过用来飞航线非常不错,倒飞还没试过,不知道怎么控制开关

楼主:
我用D7e的控,基本上照套110的配置,不过螺距和油门曲线不同,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翻滚

楼主:
换了一个机架,好飞多了,原来的全油门机子会飞偏,经常炸,现在不会了,不过由于重量增加了,要换大点的电池,对电池要求更加高,已经炸了十多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应该是最便宜的实机模拟器了,可以各种翻滚,特别是螺距的控制
竟然传不了图片

网友:
我买了一台 还在研究TX16S的参数 直接套用K110好像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D7e的控,基本上照套110的配置,不过螺距和油门曲线不同,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翻滚

我D7E控飞K110始终调不出14SG飞K110/120那种手感,尤其是K120,用14SG控飞随心所欲,现在K120最弱的地方就是原装电机了,我打算用1105 KV8500的穿越机电机试试,

网友:
没有大老能帮忙设定EDGETX X100

网友:
这个玩意是靠反转电机倒飞的?

楼主:
是的,应该是抄地平线的NANO QX 3D,开始玩的时候很不习惯,在零螺距的地方飞机是没有动力的,习惯了就好了,可以再很小的地方翻,最重要是不怕炸,没有任何伤害力,家里随便玩,就算是110的机子我也不敢在家里翻

网友A(2022-06-05):
请问一下,哪里能买到你图片中改装使用的3D桨?有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哪里能买到你图片中改装使用的3D桨?有关键字吗?

jjrc h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我之前图片里的是优迪的桨叶,现在没有得卖了,只有H22的,其他都找不到了,这个比伟力的效率要低一点,不过不容易飞偏,对电机和电池要求低一点,个人感觉挺合适,我现在用816的电机,比原装电机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