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狼1:144比例静潜简易版

楼主(2022-03-28):
在看了群里几位大师的作品后,决定马上着手制造第一艘静潜版的潜艇。方案计划:
1、模型:小号手144比例海狼级潜艇;
2、载压仓:50mm直径漂筒;
3、吸水方案:6V蠕动泵+100ml针筒
4、动力:防水有刷电机+铜轴+轴承制作油封
5、数字舵机2只;
6、其他材料:永老板的海狼金属螺旋桨,三江的小摇臂,撸串铁签子和竹签子。

楼主:
视频
【RC海狼1:144完成版再试航-哔哩哔哩】 https://b23.tv/EioHlEy

网友A:
使用的FM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FM遥控吗?

FM的

网友:
有一只库存 没拆封

网友B:
密封舱漏水不,这个漂桶密封性不好,我也是用的漂桶  进出水有压差 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舱漏水不,这个漂桶密封性不好,我也是用的漂桶  进出水有压差 会漏水

没漏水,我买的漂筒每一头都有2层橡胶圈,没有漏水。另外,我有外骨骼,防止压力挤出橡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舱漏水不,这个漂桶密封性不好,我也是用的漂桶  进出水有压差 会漏水

没有漏水,我有外骨骼长螺丝锁住的,可承受更大的压力。

网友C:
内部结构图可否发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结构图可否发一下呢?

楼主(2022-06-06):
引用 网友B:
密封舱漏水不,这个漂桶密封性不好,我也是用的漂桶  进出水有压差 会漏水

可以自己网上另外配密封胶圈,外径比原来的小一点,线径比原来的大0.2-0.3mm左右,这样密封性会很好。

网友D(2022-07-08):
请问你的上下艇壳是怎么固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上下艇壳是怎么固定的呀?

磁铁和螺丝

网友E(2022-08-25):
请问绳子有什么用途?

网友F:
舵机防水处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绳子有什么用途?

那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防水处理了吗?

防水做了

网友G(2022-10-04):
引用 楼主:
防水做了

请教下舵机该怎么做防水?买潜水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舵机该怎么做防水?买潜水的太贵了

舵机底部有四颗长螺丝,拆开后电路板用704胶水涂上,齿轮上用蓝油涂好。合上,缝隙处用704胶水涂上一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舵机底部有四颗长螺丝,拆开后电路板用704胶水涂上,齿轮上用蓝油涂好。合上,缝隙处用704胶水涂上一层。 ...

请问楼主,这个不用担心下潜水压从齿轮那里进水吗?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现在也准备把潜艇坑填上,开始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不用担心下潜水压从齿轮那里进水吗?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现在也准备把潜 ...

现在还没发现,我做好2艘潜艇都是这个方案,因为你在玩的时候真正下潜时间不会很长的,舵机齿轮里面都是防水蓝油,玩好擦干倒扣放置。只要电池仓和设备舱不进水就问题不大,舵机即使后面坏了再做一个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发现,我做好2艘潜艇都是这个方案,因为你在玩的时候真正下潜时间不会很长的,舵机齿轮里面都是 ...

谢谢指导!现在舵机确实不贵,而且外置了还可以省去机舱防水这些环节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导!现在舵机确实不贵,而且外置了还可以省去机舱防水这些环节

关键是玩好以后回来全艇一定要擦干,吹风机吹一边,倒扣晾干,我一般存放潜艇的都不盖上上盖的,让它彻底晾干。特别是电路接收机一定要检查彻底,能做防水的事先做好防水。我现在在做一艘VII潜艇,之前有一次没做好防水,电池舱体在扣上盖后由于气压大挤压漏水了,事后也没检查好,电池舱盖接收机晶体有生锈了,导致信号出现问题。后来我加强了电池仓,添加了单向阀改进了舱体气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玩好以后回来全艇一定要擦干,吹风机吹一边,倒扣晾干,我一般存放潜艇的都不盖上上盖的,让它彻底 ...

楼主:
U艇素组

网友(2023-03-09):
楼主您好!您给海狼潜艇用的什么型号无刷电机,您给电机外面包了什么,还用了蓝色的热缩膜。盼您指点,谢谢您!

网友H:
楼主您好!您给海狼潜艇用的什么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您给电机外面包了什么。盼您指点,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您给海狼潜艇用的什么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您给电机外面包了什么。盼您指点,谢谢您!

是有刷电机,TB直接搜“防水电机”就能找到,我另外用铜轴和法兰轴承做了油封。

网友:
很好看,赞一个。

网友(2023-04-09):
引用 楼主:
是有刷电机,TB直接搜“防水电机”就能找到,我另外用铜轴和法兰轴承做了油封。

谢谢您!

网友(2024-10-10):
尾部上半部分是不是切割了的呢?

网友(2024-11-23):
螺旋桨直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