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针原厂位置:H:1-3/8±1/4 L:1-3/8±1/4啥意思

楼主(2022-03-28):
请问这个参数是多少圈,±我看明白了,前面没看明白

网友A:
高速油针一圈加3/8圈,正负范围四分之一圈,低速油针一圈加3/8圈,正负范围四分之一圈,以这个参数先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油针一圈加3/8圈,正负范围四分之一圈,低速油针一圈加3/8圈,正负范围四分之一圈,以这个参数先点火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