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疑难杂症-电机篇

楼主(2022-03-28):
电机
异响,悬停/停顿后再打杆会卡顿如何解

网友A:
怎么能拉黑一个人

网友B:
电机本身是不是有问题,用手转动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四个电机都不正常,那一定是电调的问题,如果其中一个感觉有问题,那么与其它位置的电机互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