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一个问题,

楼主(2022-03-28):
有条玩具无刷船,船长57厘米,加尾舵有63厘米,宽度16.5厘米,原配是20A水冷电调,2218电机,KV值是2750,35毫米的塑料桨,后来换成了40A的水冷电调,37的铝桨,跑了下来,电机发烫,电池发烫并微鼓。请问一下是电机的KV值和桨叶不匹配吗?还有这个57厘米的船用多大KV值的电机和桨合适呢?受电机座限制,只能装下直径3厘米以内的电机,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忘了说了,电机是外转子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电机是外转子的电机

2218不需要介绍就知道是外转子电机了,你不是kv的问题,是应该换个内转子电机了,建议2850-3000,电调60A,3S电池。

网友:
37浆那就腾翔1540电机电调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8不需要介绍就知道是外转子电机了,你不是kv的问题,是应该换个内转子电机了,建议2850-3000,电调60A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8不需要介绍就知道是外转子电机了,你不是kv的问题,是应该换个内转子电机了,建议2850-3000,电调60A ...

60A电调,用3s电池是不是有点了

网友:
电调不是有水冷,恐怕跟那两样一样都会发热

网友B:
电调升级,但是电机没升级,它功率就那么大啊,你再加大桨,当然发热,升级内转子吧,2850这样子的,3000kv左右用3s应该比原厂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升级,但是电机没升级,它功率就那么大啊,你再加大桨,当然发热,升级内转子吧,2850这样子的,3000kv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