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 F4 V3S飞控电路的大神

楼主(2022-03-28):
此飞控什么都好,就是供摄像头和图传电源的接地点不通,标记是AGND,正极有电。这个点在网上只查到是模拟电路的接地点,应该是跟板子总的接地是隔离的,我扫了板子正反面所有的原件都不与这个点通,也搞不懂什么原因,还是板子内部线断了?

网友A:
问题好熟悉。摄像头的视频输出信号是CVBS,查了一下,是一种老式的模拟信号!必然容易受干扰,PCB上其他都是数字芯片,电平变化产生的噪声,图传的射频信号,地平面上必然有很多杂波,因此划分了一个模拟地,可能用的磁珠隔离进行滤波,具体可以看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好熟悉。摄像头的视频输出信号是CVBS,查了一下,是一种老式的模拟信号!必然容易受干扰,PCB上其他都 ...

好高深!我都是图传和摄像头的“地”随便接到飞控的任意“地”焊盘,也没有感觉有任何区别;
也没有发现其它品牌的图传有专用的“地”。

图中这两个焊点不通,就是板子线路断了而已。常有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好熟悉。摄像头的视频输出信号是CVBS,查了一下,是一种老式的模拟信号!必然容易受干扰,PCB上其他都 ...

磁珠提供交流阻抗,直流电阻很小,正常时用万用表测量直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高深!我都是图传和摄像头的“地”随便接到飞控的任意“地”焊盘,也没有感觉有任何区别;
也没有发现 ...

不高深,小白胡乱说说哈。看了F4V3的原理图和pcb,摄像头和图传的模拟地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和osd芯在一角和其他地网络互联。因为osd芯片处理模拟信号,那这样看可能就是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珠提供交流阻抗,直流电阻很小,正常时用万用表测量直通。

搞错了,直流电阻要大,地就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高深,小白胡乱说说哈。看了F4V3的原理图和pcb,摄像头和图传的模拟地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和osd芯在一角 ...

应该就是你说的,请教了修飞控的大神说这个接地与其他板子上的接地都是通的,不通因该是内部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