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和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2-03-28):
有没有人尝试过用变频器带伺服电机的,因为有的三相电机只有3个接线头,又是星型接法的,改角接比较麻烦,能不能用伺服电机替代?

网友:
我试过,调试了很久的参数,转是转起来了,但是噪音和震动很大,而且转一段时间以后,发热很严重

网友A:
一个是同步电机,一个是异步驱动器,不是转了就算成功了,碰运气写个斜率低的VF曲线基本上都能转,但是没有用,空载调好了负载差,负载调好了空载热,这套系统能调好只有两种可能性:
1、您的变频器有同步驱动功能(外接霍尔或者检测反向电动势,一般来说霍尔的更稳当),有些西门子和emerson有,我还见过adlee的也有
2、您的电机负载是恒定负载,这样不考虑启动过程,只考虑启动完成后的恒定负载微调VF的终点就行了

同样的事情这个论坛已经有一万个人试过了,这个是数学问题,不存在谁的手艺更好的区别,不需要有侥幸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同步电机,一个是异步驱动器,不是转了就算成功了,碰运气写个斜率低的VF曲线基本上都能转,但是没有 ...

高手!佩服,其实我发这个问题主要是有一次在闲鱼上看到有个卖伺服电机的用变频器来驱动,比较好奇才有此一问,多谢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同步电机,一个是异步驱动器,不是转了就算成功了,碰运气写个斜率低的VF曲线基本上都能转,但是没有 ...

大佬推荐个国产伺服吧,准备给车床当主轴电机用。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推荐个国产伺服吧,准备给车床当主轴电机用。

我自己用的三洋PY2-1.5kw,速度模式,调的低刚性模式,同步带减速1:1.8,小刀还行,速比太小,切断有点辛苦。这个是20年前的伺服了,现在的国产的肯定做的比这个好,我觉得瞎选都行,只要自己接的來线看得懂说明书就行。不会调参的远松下a4a5a6,安川sgdv,sgd7s。台达的b2和a2性价比不错,我车床的X和Z用的400瓦的台达加1:5行星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三洋PY2-1.5kw,速度模式,调的低刚性模式,同步带减速1:1.8,小刀还行,速比太小,切断有点辛 ...

国产的哪个品牌好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哪个品牌好些呢

https://www.delta-china.com.cn/z ... ors-and-Drives/ALL/
我建议您选这个页面任然有的东西,台达的东西价格不高,您只要有心,小黄鱼上有机会800块左右买到1.5KW的B2或者A2,AB系列的贼多,但是我没有玩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C(2022-04-27):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哪个品牌好些呢

买二手就行了   不用刻意去找 国产。国产的 二手也未必便宜。倒是要找有技术支持的。 我刚买了 2套 1.3KW 进口伺服  380 一套 不包邮。 12套 进口400W 伺服 260一套 不包邮~ 都有技术支持 和 说明书。

当然 你要 爱国 非要买国产 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二手就行了   不用刻意去找 国产。国产的 二手也未必便宜。倒是要找有技术支持的。 我刚买了 2套 1.3KW ...

同感,个人技术能力不是很强大的话建议还是考虑市场占有率很大的 松下、台达、三菱 等二手的吧,价格不贵性能不差,啥问题都能百度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二手就行了   不用刻意去找 国产。国产的 二手也未必便宜。倒是要找有技术支持的。 我刚买了 2套 1.3KW ...

爱国?那是裤裆着火-当然了。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家族又没外国血统,不爱国那不成畜生了。
有些畜生不爱国那随便吧,饺子蘸尿各有一好,兴许它们女性长辈是二战性受害者呢,不管它们了。

其实对国产非国产没啥要求,就是国产便宜些,只是用在主轴上替换三相异步电机也没必要功能太全的。
二手的吧,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满意的,N多年前买过几个二手电机,最后都拆铜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爱国?那是裤裆着火-当然了。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家族又没外国血统,不爱国那不成畜生了。
有些畜生不 ...

我不爱
因为 爱爹妈老婆孩子 金钱后 我的爱心用完了。。。。我没那么多爱心! 谁的爱心也不是 无限的!

等等 我还爱美酒香烟雪茄。  。。已经吧我最后一点爱心用完了~~~~~~~ 你要骂随便你 反正肯定不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爱
因为 爱爹妈老婆孩子 金钱后 我的爱心用完了。。。。我没那么多爱心! 谁的爱心也不是 无限的! ...

你爱什么不关我毛事啊,鄙视归鄙视,但没骂的必要也没那闲心。
另外可别爱我,我可不是LGBT群体的,可别恶心我来,有事说事可别拿爱来爱去恶心人。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