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得不可思议的轻

楼主(2022-03-28):
这是之前炸的机因为炸得实在太轻所以拿出来说一下。

这是炸之前飞的,不可思议的是魔术贴崩断了电池都掉下来了当时还在做着钟摆,xt60的头就是没脱掉够离谱了吧!

而下一次起飞就炸了

不敢相信这是炸鸡了,这得多安逸 原因估计是接收器失控或者2s脱掉了倒飞失去动力和打舵无效炸草丛里,炸得比较轻就损失了头罩支架,拉杆,尾管

(null)

这弯一点点的

网友:
绑带质量太差了

网友A:
放电调那你是割的了吗?

网友:
楼主竟然没有扫大齿和传动伞齿,差评!

2S直驱要买那种有锁扣的那种舵机Y线,一头插电调、一头插2S直驱电池还有一头插K8的RXB,我有一次飞KDS600也是2S直驱电池掉出来了,但没有分离只是吊在半空,幸好是正飞,要是倒飞电池要被割掉然后失控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调那你是割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