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坛里专家2216,2400kv的电机能用好盈40安电调吗。

楼主(2022-03-28):
请问坛里专家2216,2400kv的电机能用好盈40安电调吗。我看这电机12。4v时最大电流54安了。商家却说可以。实际能行吗。谢谢

网友:
用啊 坏了找商家  记得截图

网友A:
应该是有些品牌的电机能达到54A,绝大多数达不到,也不可能一直全油门飞,我们一直用40A在飞

网友B:
放心用,2216的2400kv.我一直用在冲浪者上面6×4桨全油门,天行者40A

网友:
别用XXD电调就行

网友C:
没事,满油门没有12.4v,再说这电调峰值55A

网友:
要看看这个数据是什么配置下达到的,以及你的应用有没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些品牌的电机能达到54A,绝大多数达不到,也不可能一直全油门飞,我们一直用40A在飞

多谢,另外是不是这个配置只能用3s的电池,4s的全油门就回烧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2216的2400kv.我一直用在冲浪者上面6×4桨全油门,天行者40A

多谢,另外是不是这个配置只能用3s的电池,4s的全油门就回烧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满油门没有12.4v,再说这电调峰值55A

多谢

网友D:
完全没有问题,放心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有问题,放心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另外是不是这个配置只能用3s的电池,4s的全油门就回烧了电调。

4s用2216的电机的话,电机也会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用2216的电机的话,电机也会烧吧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2216的2400kv.我一直用在冲浪者上面6×4桨全油门,天行者40A

用3s的话,电机是负载比较低的了,全油门估计20A都不到。

网友:
我的朗宇X2216 2450KV在4S动力下,用5寸穿越机桨没有问题,本来这电机就可以上4S。只是电调要用50A的,而且飞一次必须散热5分钟。

网友E:
用3S电肯定没问题,我的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常飞4S电,只要KV和桨搭配合理不一直全油门还是没问题的,2216 KV1250 9060桨及2212或2216 KV2400左右 6030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S电肯定没问题,我的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常飞4S电,只要KV和桨搭配合理不一直全油门还是没问题的,2216 KV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