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电调150a电机最大功率180a 这样搭配会烧毁吗?

楼主(2022-03-29):
怎么才能避免烧毁

网友A:
电调也有持续功率和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也有持续功率和峰值功率

持续150 峰值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也有持续功率和峰值功率

电机本身最大支持14s我准备用12s供电 并且使用小桨  我估计电机应该峰值不会达到180a功率吧

网友:
用大牌电调的话,按理不满油飞,不会有问题。虚标的电调,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本身最大支持14s我准备用12s供电 并且使用小桨  我估计电机应该峰值不会达到180a功率吧

峰值不说明什么问题,实际电压和配桨都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