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图传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29):
通电正常的,画面很干净。只要解锁推油门,就满屏横纹。几乎看不到图像,怎么解决的。用的tank 800mw,和黑羊1.8w 结果都一样。

网友A:
供电不稳,电调有暗病,电机螺丝过长顶坏了线圈都有可能出现这情况,确定图传本身没问题的话就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电调有暗病,电机螺丝过长顶坏了线圈都有可能出现这情况,确定图传本身没问题的话就排查吧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飞控如果有9到12VBEC输出的话,图传接这个输出试试。
另外,仔细检查一下四个电机与电调的焊接是否可靠,不能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如果有9到12VBEC输出的话,图传接这个输出试试。
另外,仔细检查一下四个电机与电调的焊接是否可靠 ...

解决了,谢谢大神。我飞控用的AirBot F722只有5V Bec,所以图传直接从电池取电。解锁推油门就会满屏横纹,根本没法飞。看了很多大神的解决方案,开始加稳压电源,额外供电、电调加铜箔纸屏蔽,电机线加铜箔纸屏蔽都没有用。无意中把摄像头直接接图传,为了获得OSD信息把图传视频线接飞控上,一通电满屏水波纹。终于找到源头了,飞控给图传留的接口,多接一根地线就完美解决了。其他所有滤波,稳压、屏幕方式去掉,仍然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神。我飞控用的AirBot F722只有5V Bec,所以图传直接从电池取电。解锁推油门就会满屏横纹 ...

不错,解决了就行

网友C:
能否分享下接线图。我的经验是还没有直接接动力电可以没干扰的。特别是6S。

网友D:
我机上的 "地",无论是
飞控,分电板
电调,图传,镜头和接收,
都是互通的,

对这问题好有兴趣,能画一图如何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分享下接线图。我的经验是还没有直接接动力电可以没干扰的。特别是6S。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不管怎么加稳压电源和滤波电容都没用,并且还加了LC滤波也没解决问题。

不管怎么加稳压电源和滤波电容都没用,并且还加了LC滤波也没解决问题。

增加一根地线,基本解决问题。推油还是有点干扰,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增加一根地线,基本解决问题。推油还是有点干扰,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机上的 "地",无论是
飞控,分电板
电调,图传,镜头和接收,

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忙,没来得及回复。下面是接线图!!!

油门到底几乎没有横纹接线图

油门到底几乎没有横纹接线图

推油满屏横纹接线图

推油满屏横纹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谢了~下回装机试试。目前我加bec画面很干净,不想折腾。

网友(2023-08-15):
楼主。你说的那很新接地线和摄像头连接图传的是一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