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35mhz高频头跟40mhz接收机是否配对的?

楼主(2022-03-29):
如题,我有35mhz的高频头,但是35的接收机难寻,今天看说明书讲到35mhz跟40mhz的互相兼容,那如果是其他厂的,比如esky的40mhz的接收机能否兼容?

希望论坛里的大佬指点一下。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我认为这里的兼容是说晶体的振荡电路兼容,接收机中周还是需要调的, 不然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里的兼容是说晶体的振荡电路兼容,接收机中周还是需要调的, 不然距离不够。

这么复杂吗

网友A:
接收机灵敏度不好调,发射机功率容易增大,天线效率提高也是个办法。就用40M的高频头也是可以的,老哥是玩潜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灵敏度不好调,发射机功率容易增大,天线效率提高也是个办法。就用40M的高频头也是可以的,老哥是 ...

对,最近在研究潜艇,改号手的基洛潜艇

网友B:
潜艇不用担心远距离失控的问题,发射接受同时换上一对同频的
来自微站

网友:
潜艇不用担心远距离失控的问题,发射接受同时换上一对同频的晶振就可以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艇不用担心远距离失控的问题,发射接受同时换上一对同频的

那我35的天地飞高频头,和esky40的接收机,换上同一对晶体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35的天地飞高频头,和esky40的接收机,换上同一对晶体能不能正常工作?

35M 的高频头电路和40M 高频头的电路几乎没有差别, 但是中周需要调整才能输出满意的功率,更换晶体会影响FM 的调制度也要调一下。这正是最好使用原厂晶体的原因。ESKY40 的接收机只要晶体能起振因该可以用,要距离远也需要调整中周。 这个调频收音机类似。

网友:
建议用日冠35M 免晶体二次变频的接收机  加个原厂的高频头加原厂晶体。某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 的高频头电路和40M 高频头的电路几乎没有差别, 但是中周需要调整才能输出满意的功率,更换晶体会影 ...

原来如此,就是40兆的高频头难搜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日冠40M 免晶体二次变频的接收机  加个原厂的高频头加原厂晶体。

谢谢解答

网友:
不客气!等着看你的杰作!
刚刚看了一下淘宝,有35M 的免晶体二次变频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