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迷你冲浪者改好了,非常好飞。

楼主(2022-03-29):
不失速松手基本平飞,高速低速都平飞。失速点很低,可快可慢。因为上单翼,有平飞回中的效果。关动力会稳定下滑,机头略微向下。现在飞起来很放松,这算不算很好飞?(我没飞过几种飞机,另外飞的多的就是su27板机。)我改成了双发前拉,另外重要的是把机翼的攻角减小了,尾部约上升了4mm。
前拉电机座带角度,试了很多个,现在比较好。
另外非常省电,20W左右稳定巡航,飞行中几乎无声,不会影响别人。
把尾翼改成了拆卸的,自己做了电路板带降压和开关,外部机可以开关,很方便
现在很满意,因为不大不小,又可拆卸,原来的纸盒就可以装下。
下面准备航灯。

楼主:
下一步想改成水机。

网友A:
有图吗?这个飞机我之前飞过,特别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这个飞机我之前飞过,特别难飞

有点视频,等下上传。反正我现在就是加油收油高度不变,没有反扭要调整。

网友:
图片,强烈要求上图片。

楼主:
把后面垫高了4mm,减小了攻角。

自己做了一个电路板,带BEC,双发的差速,开关,这样整个机舱很简洁。开关外置也很方便。

没有背部的凸起,更耐炸。双发电机也很小,而且电机座冲击大会无损脱离。内部的电池也会脱离,减轻炸机对机身的冲击。

楼主:
说一下为什么不用手抛机改。
首先手抛机改起来太费时间,虽然手抛机便宜,但是加上改造的时间,远远高于成品机。另一个原因是手抛机太轻,抗风差,这个四级风飞行没问题。另一个是这台机子载重比手抛机大很多,改造远航或者水上飞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这个飞机我之前飞过,特别难飞

原机不改真的难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一下为什么不用手抛机改。
首先手抛机改起来太费时间,虽然手抛机便宜,但是加上改造的时间,远远高于成 ...

严重同意!
我准备按照你的方案把手上的飞机给改了,再加个摄像头试试。 某宝50包邮 两个的1024*768 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之前飞过特别好飞

网友(2022-09-14):
新手,买了两架,第一架背推1806 3s 1300爽飞,第二架改的fpv,也是飞的不亦乐乎,第一架背个小方狗,飞丢了,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一下为什么不用手抛机改。
首先手抛机改起来太费时间,虽然手抛机便宜,但是加上改造的时间,远远高于成 ...

有道理,手抛该是挺麻烦,我现在都不想装机了,直接买pnp

网友B(2022-10-18):
往轻了装确实很好飞,也很飘,我是机翼粘死,电池外置,倒飞没问题。电池没有合适的,用3s450飞的,机头需要很多配重,用3s900估计刚刚好。有个小问题就是关油门飞机会倾斜,需要一直打着副翼

网友:
一米手抛机改的水陆两用,没副翼可倒飞可横滚。滑翔性能优异。

网友:
【小水机撒欢飞行】

网友(2025-01-22):
引用 网友B:
往轻了装确实很好飞,也很飘,我是机翼粘死,电池外置,倒飞没问题。电池没有合适的,用3s450飞的,机头需 ...

请问背推推荐什么电设,2205/2300配20a电调,目前整机不带电池是245克,电池准备用135克的3s1800,会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