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遥控距离?

楼主(2022-03-30):
如题,能摇多远?(地面上)
是不是只有四五米?

网友A:
据说有十几公里,入魔较晚,没赶上那个时代。

网友:
不晓得啊,肯定不止4,5米 小孩玩具都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十几公里,入魔较晚,没赶上那个时代。

简单来说,遥控距离取决于发射功率和天线灵敏度,传输介质,还有阻抗匹配、驻波比之类的东东。
FM广播几百公里都有。但在遥控领域,一般遥控器受限于政策限制,发射功率不能超过500MW,甚至有的100MW,因此距离就那样了。如果用了72M FM增程,那当然可以延长传输距离。由于水中FM信号衰减很严重,所以传输距离比空气中更短。海君潜艇很少用FM通讯。但相同功率,FM还是比2.4G微波衰减相对较小。距离也相对能远一点。但是水中十几公里,那还是有点夸张了。我个人觉得一般遥控器,即使增了程,空气中可以十几公里,水里面达不到。
附一个随意搜到的海军通讯小知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3121558428318677&wfr=spider&for=pc

网友B:
你可以自测遥控距离,将发射机天线收起来测,拿着发射机来回摇杆,一人拿接收机带舵机拉距离,到某个距离开始抖舵或舵机不动,这个距离大约乘十倍,就是遥控器工作距离。

网友:
以FUTABA FM遥控器为例,2通:地面距离200米,空中距离500米;4通及以上:地面距离500米,空中1000米。目视飞行足够了。实测距离根据环境有所偏差。有兴趣可以挖挖老帖子,有人做过多种FM控的距离测试。也可自行测试。(一般空中距离为地面距离的2倍)

网友:
以前用FM玩船从没失控过,水面试过一百多米不失控

网友:
一般FM 遥控器发射功率200MW 左右。 接收机有两种,一次变频,二次变频,六通道或四通道的多为一次变频接收机空中控制距离300米-500米,八通道以上多为二次变频接收机 空中控制距离800-1000米。 由于多使用分离元件所以器件容易老化需要定期维护,选品牌厂家的遥控和原配接收机很重要;一般小厂的设备五年以上就几乎就没法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测遥控距离,将发射机天线收起来测,拿着发射机来回摇杆,一人拿接收机带舵机拉距离,到某个距离开 ...

老前辈就是这样教我的。

网友:
玩潜艇的话没必要追求几百米的距离吧,你就在面前这五六米的距离玩,远了你也看不见了,要是就在面前都能失控,那只能换一个遥控器了。

网友:
FF9当年给的距离是1.5Km, 水面/地面距离会短很多,水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