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850电机重绕

楼主(2022-03-30):
850电机原本的绕线松松垮垮的,满槽率也比较低。
想着拿1.8mm的漆包线重绕一下。
还是低估了1.8mm铜线的硬度,愣是花了一整天才弄好,手是废了。瞎折腾

网友A:
精神可嘉!但这样对手的伤害确实较大,以前我也曾喜欢这样自己动手弄,但没多久腱鞘炎就犯了,痛得难受!所以还是建议身体为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但这样对手的伤害确实较大,以前我也曾喜欢这样自己动手弄,但没多久腱鞘炎就犯了,痛得难受!所 ...

伤害确实很大,再也不想搞第二次了

网友B:
这么粗的铜线是怎么压弯的?我打算用1.4的绕个2620,之前没绕过这么粗

网友C:
难怪老外1.8mm的改装马达死贵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铜线是怎么压弯的?我打算用1.4的绕个2620,之前没绕过这么粗

1.4的其实已经很难绕了,1.8我觉得已经是手绕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老外1.8mm的改装马达死贵

确实太费事了,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D:
重绕是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绕是多少kv的

还没测试,目前估计是580kv上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的其实已经很难绕了,1.8我觉得已经是手绕极限

弯曲的地方是怎么折过去的?有点怕用错方法弄破漆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曲的地方是怎么折过去的?有点怕用错方法弄破漆膜

要非常用力拉就可以了。力量小了很难做到。丰云电机的老板和我是老乡,他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曲的地方是怎么折过去的?有点怕用错方法弄破漆膜

用力弯就可以了,然后用力拉直,慢慢绕

网友D:
这么大电机不需要这么高kv。450就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机不需要这么高kv。450就合适了

实测580kv,准备给大彗星使用

网友:
换成多线多好

网友:
1.4已经是我的上限了。1.8换我就用双股1.2或1.3代替

网友:
只饶了一层?

网友:
有辛苦有收获  值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测580kv,准备给大彗星使用

请问您这个kv值580是怎么测量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这个kv值580是怎么测量得来的?

测转速,除以电压

网友:
4+3我算了下大概应该是569kv左右,测试的时候加上进角和误差是580KV也是合适的

网友:
大慧星机主帮顶

网友F:
请问这个kv在绕之前是如何大概估算?怎么能知道自己会缠出多少k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kv在绕之前是如何大概估算?怎么能知道自己会缠出多少kv呢?

原本5圈是400kv,稍微算一下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非常用力拉就可以了。力量小了很难做到。丰云电机的老板和我是老乡,他教我的。

有友仔说可以用穿越机的桨把线用力塞进去、理顺一些,准备试试。拉得太用力有点怕把握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友仔说可以用穿越机的桨把线用力塞进去、理顺一些,准备试试。拉得太用力有点怕把握不住。。。

不知道你多粗的线,像这种1.8的,你不用怕拉断

网友(2023-09-05):
楼主,这种3+4T的绕线方法可以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