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 F15 泡沫机 搭配

楼主(2022-03-30):
各位好。 我是航模新手,我目前只玩过空心杯的飘飘机,720  8525 ,减速组什么的略懂一些。

卖家送我一个F15的机盖,看样子是大号差速机的配置。用130电机的 。我曾经想用双发8520作动力也做个差速机,但是发现空心杯动力不足

后来看到烂大街 扳机SU27, 我就想 把这个改成板机。优势是本身仿真,有翼型。  我这边公园很小, 玩不了大飞机。

然后手头有一套文盛SU27的 遥控和动力套装。但是发现用在这个飞机上太重了。

来请教各位用什么电调 和电机好?   我对无刷电机没了解
飞机参数是 49mm翼展,62mm长。 空机56克

网友:
无刷电机用1806kv2700配5030桨,电调用好赢12A,3s00到1000毫安时电池,公园飞用8520空心杯x2差速也够了。

网友:
3s800~1000电池

网友A:
1806电机也大了,用11系列的2s电机,2s电池,2寸或者2.5寸桨。电调闲鱼上不是有个7a电调,或者淘宝买清仓电调最小的那种,3块多的bec,这一套我也不清楚了会不会也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6电机也大了,用11系列的2s电机,2s电池,2寸或者2.5寸桨。电调闲鱼上不是有个7a电调,或者淘宝买清仓电 ...

谢谢指导。小飞机重量把握这种东西确实挺难的,每个零件都影响巨大,不像大飞机那么宽裕

网友B:
哪家的?我也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我也想买个

你咸鱼 搜索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咸鱼 搜索就行

没找到,卖家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卖家叫啥

很难搜? 搜索f15 空机     关键词
来自微站

网友C:
我觉得装一组像f3p那样的小电机小电调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装一组像f3p那样的小电机小电调应该就行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学习中

它的一套就很轻而且动力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