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气门用自行车花鼓油行不行!

楼主(2022-03-30):
花鼓油又名苹果酱!附着力非常强,都可以拉丝那种!但是我怕流动性差,顶杆磨损严重!但是又怕附着力小的油用用就没了!
我看气门就是干磨!

网友:
每次发动前打开气门室盖滴点燃油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干磨,不管进气还是排气气流都会经过气门,总有一部分逃逸气体流经气门,做个实验,气门用纸巾擦干之后,发动过后还是能擦到油迹。据我观察,模型发动机的气门座圈是h62材质,气门疑似球墨铸铁,这两种耐磨的材料加上很高的光洁度和一定的润滑条件注定它的磨损会很小,并且燃烧室是依靠气门座圈和气门裙边密封,气门导套和气门杆配合并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放心大胆的飞吧。我特别好奇你手上的缸头是哪款机器的,不是saito,也不像os120,进气口是扁的,很少见

网友A:
补充一点,需要注意气门烧蚀,比如排气门温度高,机器用久了总是排气门密封不严,需要研磨,再比如国货精品三叶四冲91,排气温度好像特别高,玩过几台都发现使用久一点排气管接机匣部位总是发黄,排气需要研磨,当然我的油料确实也不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需要注意气门烧蚀,比如排气门温度高,机器用久了总是排气门密封不严,需要研磨,再比如国货精品 ...

我这个是os62 fs 听说四冲程气门间隙需要经常调节,是吗?还有外壳有个加油孔,需要经常加油给曲轴润滑吗

网友B:
买来就是干,发动机一般不会让你玩到磨损报废。还没等磨损就该上发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来就是干,发动机一般不会让你玩到磨损报废。还没等磨损就该上发动机了

不是报废!是经常调气门间隙!我不想飞一天就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需要注意气门烧蚀,比如排气门温度高,机器用久了总是排气门密封不严,需要研磨,再比如国货精品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油嘴是给你接根管子排废油的,还有气门间隙不用每次都要调,一般飞个二、三十个起落检测间隙和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os62 fs 听说四冲程气门间隙需要经常调节,是吗?还有外壳有个加油孔,需要经常加油给曲轴润滑吗 ...

气门间隙没你描述的那么邪乎,调整一次可以让你飞很久很久,机匣上的油嘴不用管,随它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门间隙没你描述的那么邪乎,调整一次可以让你飞很久很久,机匣上的油嘴不用管,随它去

那曲轴箱里也不用单独加润滑油是吧,燃油会慎入曲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油嘴是给你接根管子排废油的,还有气门间隙不用每次都要调,一般飞个二、三十个起落检测间隙和调整。

气门间隙什么状态下需要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门间隙什么状态下需要调?

每个品牌的发动机进气门和排气门间隙要求不同,当实测间隙大于厂家规定间隙时就需要调整气门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品牌的发动机进气门和排气门间隙要求不同,当实测间隙大于厂家规定间隙时就需要调整气门间隙。

用起来会有感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起来会有感觉吗?

会有感觉,比如无力,怠速不稳,化油器喷油等等

网友:
燃料从气门进入气缸,燃料里的润滑油对气门导杆有润滑作用,不需要另外添加,排气门导杆也一样,排出的废气里的润滑油也起润滑作用。外面的气门顶杆倒是需要经常加油或者油脂润滑。

网友D:
完全是不必要的担心, 就算100起落你不调间隙也没有问题,油机就是被各种自己吓自己的维护保养要求搞的没人敢玩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是不必要的担心, 就算100起落你不调间隙也没有问题,油机就是被各种自己吓自己的维护保养要求搞的没人 ...

身边有总玩的,100起落有点夸张了,几十个起落需要看一下

网友:
只要润滑没有问题,气门没什么磨损,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调

网友:
不懂就问系列 大佬请问粘缸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