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什么发动机

楼主(2022-03-30):
以前只玩甲醇油车 朋友送我两个发动机 他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在单位仓库找到的 请问坛友 这是什么牌子发动机 多少cc的 适合什么样的机身 发动机老不老 值得玩吗 另外问个可能让人笑话的问题 改装车模能行吗

网友A:
美乐迪空模发动机,排量大概是20CC

楼主:
网上搜HK-36FB 也没找到信息 请坛友们指教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乐迪空模发动机,排量大概是20CC

谢谢兄弟告知 这发动机咋样 还值得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告知 这发动机咋样 还值得玩吗

老古董了,现在同类型的新发动机也就千把块,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古董了,现在同类型的新发动机也就千把块,收藏吧

谢谢兄弟指教 看来是没啥必要玩了,朋友也说可能不知在单位仓库放多少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告知 这发动机咋样 还值得玩吗

这款发动机缺点是笨重,一般飞固定翼航线没问题。

网友C:
看螺旋桨,大概是20-26cc,汽油二冲程发动机,结构造型适合装螺旋桨,你还需要配一套cdi点火系统,反正这发动机咸鱼上估计就值100-150,200都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发动机缺点是笨重,一般飞固定翼航线没问题。

谢谢兄弟回复 涨知识了 对航模发动机真不了解 以前只玩甲醇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螺旋桨,大概是20-26cc,汽油二冲程发动机,结构造型适合装螺旋桨,你还需要配一套cdi点火系统,反正这发 ...

谢谢兄弟 自己动手能力还行 还有点心痒 就是无从下手 配什么样的飞机机身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自己动手能力还行 还有点心痒 就是无从下手 配什么样的飞机机身都不知道

你应该先把它发动,再考虑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先把它发动,再考虑飞机

好的谢谢 我看看能不能给鼓捣着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