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小弟求教图传白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31):
上电和刚起飞的时候正常,有时候上电未起飞 和 起飞过一会就直接白屏,但是OSD信息都在,就是摄像头画面直接白掉,重新上电又好了,研究了好几天都想不通,屏蔽也做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还指教各位大佬
起飞和未起飞过一会都会,没有大油门,OSD显示正常
图传用的是SOLO 1.6W的,飞控F722 电调55A

网友:
换摄像头

网友A:
换完头像再确认一下给摄像头供电的电压与摄像头说明书上的一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头像再确认一下给摄像头供电的电压与摄像头说明书上的一致不

一致的

网友:
摄像头工作不稳定了,换个摄像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