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飞机上电的时候舵机自检吗?

楼主(2022-03-31):
用的这种接收机,

每次上电时舵机都会做个行程自检,上电不应该只是电调自检马达动几下吗?舵机为什么也跟着动,然后迅速回中,

目前又反复的测试了多个舵机,这款接收机与手里的银燕9g塑料齿12g金属齿和另外几个不知道什么牌子舵机,连接后上电均存在视频中现象,会动!但是和5元的辉胜9g 和100多的 kst315连接舵机都是不摆动的,再把会摆动的那几个舵机再插到天地飞和futaba原场接收上,它们又不摆动了,

如果说是接收问题,但是插上辉胜和KST舵机都是正常的,若是银燕和不知名品牌舵机的问题,但是把他们插到天地飞和6208sb接收机上又都正常,舵机问题可能性不大,有6个舵机是全新的

网友:
我的舵机也动

楼主:
但是我其他的飞机上电都是不动,只有电调自检马达会

网友A:
没遇到过,舵机上电不应该是直接按照指令转到一个位置保持吗。比如断电时候把它掰到一个角度,上电自己就会转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舵机上电不应该是直接按照指令转到一个位置保持吗。比如断电时候把它掰到一个角度,上电自己就会 ...

正常情况应该是上电后舵机本身处在中立位置是不会动的,如果舵机没在中立点上点后会回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应该是上电后舵机本身处在中立位置是不会动的,如果舵机没在中立点上点后会回中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我我舵机本身在中立点也会走一段行程再回中,失控保护设置的也是中立点,搞不懂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B:
我的是上电自检,舵机运行到最大位置,紧接着运行到最小位置,再回中,然后到遥控位置

网友:
程序区别吧,不同产品设计不一样,多了个行程检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上电自检,舵机运行到最大位置,紧接着运行到最小位置,再回中,然后到遥控位置

手里其他几个机子都没有这种状况

网友C:
银燕舵机,还是其他舵机,都不会自检的,都是当初遥控停在哪里,后面在开机还是一样的位子,舵机只是按接收机 PWM信号办事。这个问题可能是不同品牌的接收导致,可以换个其他牌子接收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舵机,还是其他舵机,都不会自检的,都是当初遥控停在哪里,后面在开机还是一样的位子,舵机只是按接收 ...

同品牌的6通接收没事,这个4通这样,也不知道厂家怎么联系,好像是酷睿科技的接收机,不知道怎么联系厂家售后

楼主:
又测试了手里的几个舵机,5块钱的辉胜和100多的KST舵机连接此接收均不会动,,但是把会动的几个舵机连到天地飞和6208sb接收上它又不动了,这个现象真是奇怪

楼主:
上面是我拍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