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2-03-31):
之前玩航模,现在太久没玩了,爱上钓鱼了,想做一艘打窝船,钓鱼空军可以玩玩船,航模闲置的遥控接收可以继续服役,没做过船,这方面不懂,请各位大神指教该怎么做?做多大?用什么材料?航模电机我有,但不想做风动,打算买有刷电调和775电机做,这两天看了论坛想做o型或者v型比较心仪,没有图纸!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打窝船哦。。。
双体的比较合适
当中有空间放料仓
一边一个螺旋桨动力
用差速转向比水舵灵活
图纸可以找找水上飞机木制水鞋的图纸,当中搭块板。。。
类似这样,改成两侧船体一边出一个轴

不然就直接买他家套材吧。。。

网友B:
从零开始就伸手不大好吧?还是先用成品的上,改改弄弄自然会有些想法。

网友:
我正要动手做一条双体工作船,可以救援,架个FPV航拍,另一个主要功能是钓鱼,打窝,放线,拉网。

设计是PVC方管做船体,双540电机+50mm4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窝船哦。。。
双体的比较合适
当中有空间放料仓

谢谢大神指导!这个方案很好,套材我去看看,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零开始就伸手不大好吧?还是先用成品的上,改改弄弄自然会有些想法。

是的,不懂这方面的刚开始都会抓瞎,找不到第一步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