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遥控坦克增程

楼主(2022-04-01):
恒龙坦克只有50米距离,大神们有没有改增程的方案?

网友:
50米足够玩耍了

网友:
换elrs遥控,或者黑羊高频头

网友A:
一般50米也够了,地面走的模型太远也不安全,也可能超视距了,如果被地面障碍物挡住,非要加距离就改黑羊发射和接收了,不然就加大原来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0米也够了,地面走的模型太远也不安全,也可能超视距了,如果被地面障碍物挡住,非要加距离就改黑羊发 ...

请问原厂的接受在哪里的

网友:
一般遥控应该不止50米吧?专用配的?

网友:
坦克开远了看不到姿态,rc遥控车倒是速度快,远了很快就回来

网友:
网上4g远程遥控套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