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羊的蓝牙串口模式串口打不开

楼主(2022-04-02):
在标准版大黑羊高频头是配备蓝牙的,但是我一直没有使用成功

按照说明书上设置msp波特率改为57600,连接波特率为57600,根据说明书上要求刷新率必须开为150hz

蓝灯25mw标识已经是150hz了,在按照说明书上打开黑羊的bluetooth工作模式为bluetooth birdge
然后再在接收机的out put 3和out put4为serial rx serial tx接在飞控任意一串口上,我这里接的是tx1和rx1

进入地面站设置uart1的msp和波特率为57600,然后连接器蓝牙,大黑羊的蓝牙映射在com3上
此时我的链接波特率也设置的57600

然后点击链接

显示连接成功但是地面站进不去,显示超过10秒超时,连接失败,然后我停止链接有显示成功关闭串口

然后找到一个串口指令软件,打开com3显示有error的字样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和思翼的fm30一样大概,

网友A:
刷个其它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其它系统试试

飞控刷bf试过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2022-10-28):
好像是和接收机有关,只有分集接收机才可以,也就是双天线的黑羊接收机

网友(2023-06-27):
我的黑羊蓝牙版也是蓝牙连不上手机QGC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