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寸3寸机的烦恼

楼主(2022-04-02):
裸狗真的容易坏,换了三个主板了,摔几次就没法录像了,据说360go也容易坏,一坏也没法修还得换镜头,摄像头用哪个好啊?

网友A:
那就用RUNCAM SPLIT NANO3或4卡录呗,效果也不错还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RUNCAM SPLIT NANO3或4卡录呗,效果也不错还耐炸。

以前用过,自从用裸狗就不想换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自从用裸狗就不想换回去了

那可能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苦练不摔机或轻摔机技术了

网友B:
我的裸狗前后使用碳板、边框使用打印件保护,应该可以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裸狗前后使用碳板、边框使用打印件保护,应该可以随便炸:

都是震坏的

网友(2022-05-16):
您还别说,我这里有个360go,镜头炸碎

网友:
我买go2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买的随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