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油发动机,干扰电子设备

楼主(2022-04-02):
目前车上发动机启动,方向舵机和刹车舵机就轻微抖动,还有一个有刷电调,也是发动机启动,指示灯就开始闪,而且发动机转速越快,灯越亮,有刷电机也要断断续续的转动。

目前给舵机线,电调信号线,点火器电源线都加了磁环,点火器接火花塞的线套了屏蔽管,接收机放到铝合金设备盒子里面了,只把天线伸出来了。还是有干扰。是不是必须给点火器独立供电呢?

网友A:
一般是会给点火器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会给点火器独立供电的

今天试了,给点火器单独供电,还是干扰,快要搞崩溃了

网友B:
屏蔽层和铝盒子都链接负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和铝盒子都链接负极了吗?

铝盒子接的车架,车架是铝合金碳纤维的。发动机有接地,套的屏蔽管没有接地,但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得,就变成点火器盒子里面在打火花了,火花塞那边没反应,然后动一动线又好了。套屏蔽管之前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那还是需要检查高压电线路有漏电

网友C:
我有绝招 套是个高频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绝招 套是个高频磁环

加了磁环也没有用,换了航模用的点火器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磁环也没有用,换了航模用的点火器解决了

加十个肯定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十个肯定管用

每个线都加吗?

网友(2022-05-30):
这个是舵机电路设计的问题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