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还是汽油机好?

楼主(2022-04-02):
甲醇油越来越难买汽油却可以随便来
小体量的汽油机好还是正常甲醇机好?
求大神赐教

楼主:
我没用过汽油机

网友A:
超过120级固定翼用汽油发动机,120级以下用甲醇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120级固定翼用汽油发动机,120级以下用甲醇发动机。

嗯嗯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问题,这两个的区别有很大,在应用方面区别也很大。比如无人机应用上基本上不会考虑用甲醇做燃料的,甲醇的能量比要比汽油低,无人机肯定考虑长续航,但是甲醇又有空气混合燃烧比宽的优点,所以,如果你要是玩小机型的话,甲醇会稳定很多,比如说三叶的46级就非常不错,我就留有一架大金星用甲醇来飞,当然了,里面还有情怀成分,再比如,到了20cc排量了,就可以考虑用汽油了,20cc的汽油机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一架3d机就装的20cc,缺点也是有的,发动机的输出不线性,如果不是3a、3d的飞行,只是飞飞航线也是没关系的,在大排量的话,就可以直接考虑汽油了,甲醇燃油的价格确实要高很多,所以,根据你想飞的机型,来选择合适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问题,这两个的区别有很大,在应用方面区别也很大。比如无人机应用上基本上不会考虑 ...

好的我就是固定翼就想问问也是看到了有9cc的发动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就是固定翼就想问问也是看到了有9cc的发动机

9cc发动机正常航线练习是没问题的,就是油门线性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9cc发动机正常航线练习是没问题的,就是油门线性差了点。

对汽油机不是太了解但是看到就想试一下问问又少踩一个坑

网友C:
飞甲醇可以机自己用甲醇和蓖麻油配,滤干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甲醇可以机自己用甲醇和蓖麻油配,滤干净点就行了。

素油声音不好听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素油声音不好听啊

管它好不好听,好使就行了。不含添加剂发动机不还能多干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它好不好听,好使就行了。不含添加剂发动机不还能多干一阵?

这确实是个方法

网友D:
汽油机的震动很讨厌 钢丝的风门拉杆活生生震断过两次。噪音太大了 当然 也可以说是震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问题,这两个的区别有很大,在应用方面区别也很大。比如无人机应用上基本上不会考虑 ...

大师 见地  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的震动很讨厌 钢丝的风门拉杆活生生震断过两次。噪音太大了 当然 也可以说是震撼

我入魔时间不长肯定没有那么浓的油机情怀所以我喜欢油机可不就为了震撼

网友B:
如果要自己配素油的话,可以试试蓖麻油1:8甲醇油,我之前有个朋友送的基本快报废的三叶46,用这个配比飞了20公斤(买的时候按公斤买的)燃料,发动机状态还是非常的好,但是一定要注意把燃油过滤一遍,不想用过滤试纸的话,直接用个羊毛滤芯重锤(好像是叫这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自己配素油的话,可以试试蓖麻油1:8甲醇油,我之前有个朋友送的基本快报废的三叶46,用这个配比飞 ...

谢谢素油我也应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自己配素油的话,可以试试蓖麻油1:8甲醇油,我之前有个朋友送的基本快报废的三叶46,用这个配比飞 ...

我用的是原装金属块的重锤,油箱与化油器之间那一节油管加装一个 1:8越野车的油滤。相当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汽油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