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泵喷船和桨船的效率

楼主(2022-04-02):
是不是同样情况下,桨船续航更久?

网友A:
就速度而言,同等功率转速下,感觉喷泵不如浆直驱。毕竟喷泵的水流是弯曲的(先从船底吸上在喷出去),浆直驱,水流是直线加速,但两种驱动形式各有各的长处,喷泵适应浅水航行(不伤浆),转弯极其灵活。

网友B:
回答的可能不太准确,是根据我的两艘船作比较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速度而言,同等功率转速下,感觉喷泵不如浆直驱。毕竟喷泵的水流是弯曲的(先从船底吸上在喷出去),浆直 ...

感谢回复。你的说法很有道理。那应该就是桨船驱动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