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帮忙推荐一下500级像真机电装哈,谢谢

楼主(2022-04-03):
AH-1眼镜蛇直升机是我最喜欢的直升机之一,最近发现淘宝有外壳卖,心痒痒想买套外壳,再配套机架和电装玩玩。之前只玩过k110(只玩过对尾悬停),没玩过其他直升机,不知道电装怎么配,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哈,谢谢。电装要求就是飞航线够用就行,性能要稳定,同时性价比高点,别太贵了……这飞机打算装H1飞控,不装飞控不敢飞。
ps:手里有三块6s5200电池,飞涵道用的,飞500直升机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A:
飞模拟器,搞明白再说,淘宝找像真直升机工坊。新手自己装机太危险,而且飞控对装机水平要求很高,不然算力不够就烧给你看

网友:
楼上搞笑

网友B:
电调好盈120a v4 舵机gdw或者deko,电机性价比就收亚拓的,电池能放下航线就没问题也就重点,h1很稳用脚都能飞,

网友:
装机设置时候不要接电机线,飞控射好油门锁定有问题就熄火,空旷场地远离人群试飞

网友B:
金属件记得打螺丝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件记得打螺丝胶

忽视三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模拟器,搞明白再说,淘宝找像真直升机工坊。新手自己装机太危险,而且飞控对装机水平要求很高,不然算力 ...

买了再说,周边玩500  700级大佬很多,装机调机不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好盈120a v4 舵机gdw或者deko,电机性价比就收亚拓的,电池能放下航线就没问题也就重点,h1很稳用脚都 ...

谢谢您的建议,舵机还有价格稍微低点的吗?deko我看得280一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模拟器,搞明白再说,淘宝找像真直升机工坊。新手自己装机太危险,而且飞控对装机水平要求很高,不然算力 ...

H1飞控用的是stm32F4,哪来算力不过烧芯片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舵机还有价格稍微低点的吗?deko我看得280一颗了。

那就用恒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恒吉的

请问这个品牌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
像真机,我最喜欢的是休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恒吉的

综合考虑了下,还是买了deko。

网友:
收我的亚拓500全套飞机才1000,关键是是悬翼头高非常适合改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