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房党还是省省吧,这还加工个茄子

楼主(2022-04-04):
为了降噪不扰邻,把无动力转速调到2500,切深0.3,4mm的双刃铝刀,做个仿真吓到了,
这几个小洞20多小时,噪音是真小,关上木门声音细不可闻,但这时长直接劝退,有这功夫还不如走淘宝

网友:
劲量白天搞,搞个罩子把机器罩起来

网友:
仿真都把你吓到了,就没想过买把好刀滋点水吗

网友:
去旧货市场收个坏冰柜,外形保温门封正常的大冰柜,把机子装进去,你再试试,房门一关,户外白天几乎感受不到。

网友:
常用比这个低的吃刀,感觉不用20多个小时那么久。
差不多一分钟1立方厘米,20多小时就是干掉了1升的料?

网友:
用木板做个箱子就行,箱体密封起来,声音就很小了

网友:
可带加工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圆洞通孔,我一般都是先钻孔然后铣个内圆,这样能快很多

网友B:
加工分粗精铣,先用尽可能大的刀,把轮廓搞出来,留加工余量,再上小刀精铣,这样能快些。

楼主(2022-05-1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编程软件

INVENTOR的插件HS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分粗精铣,先用尽可能大的刀,把轮廓搞出来,留加工余量,再上小刀精铣,这样能快些。

我是要极限控制噪音,小零件不考虑噪音的话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