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60陀螺出现非常头疼的问题

楼主(2022-04-05):
悬停的时候停止动作后尾巴可以保持三四秒左右,然后就慢慢开始会往右偏移
排除:装机和设备原因
1.尾巴非常的顺滑
2.使用cgy750陀螺用的是超音速舵机没有问题
3.使用cgy760+超音速舵机尾巴就会偏离
4.使用cgy760+futaba bls276舵机后问题一样
5.摇杆中立点校正过
6.跟换过遥控器
7.用NORM非锁尾模式调尾巴不跑再切换到锁尾模式后问题还是一样
8.使用高转和低转问题依旧
9.之前用rve天璇星出现过这种问题更换过新的陀螺仪又没问题了,这个有问题的陀螺仪发到日本后大半年返回来装到亚拓上又有问题,双叶又给我换了一个,结果回来后问题的严重性减少了一些

修改过高级菜单中的参数把相关的参数调最大和最小都没用

大佬们看是否有啥解决办法,或者说这个陀螺仪就是这样的

楼主:
之前的那个cgy760尾巴是往左跑,双叶给我换了一个后尾巴变成了往右跑

楼主:
【Futaba CGY760R陀螺仪,悬停时尾巴会偏移-哔哩哔哩】 https://b23.tv/I5BSvUJ

网友:
声音很好听

网友A:
意思是悬停时不动方向舵,飞机尾巴会自己慢慢向右转动吗?我在使用76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悬停时不动方向舵,飞机尾巴会自己慢慢向右转动吗?我在使用760R

是的 您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先排除是否有震动,尾舵机臂安装孔位是不是合适,很奇怪你能调到感度100都不会抽的吗?再检查设置里舵机频率设置,调到最低标准看有没有变化,760出问题的可能性有但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是否有震动,尾舵机臂安装孔位是不是合适,很奇怪你能调到感度100都不会抽的吗?再检查设置里舵机频 ...

震动排除 安装孔位没问题 感度100是高级菜单里的基本感度 并不是实际100的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您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没发现,等哪天我仔细看下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CGY760R尾巴偏移 配置18mz +2769尾舵机 两个转数测试1450转 2000转  全程没有动方向舵-哔哩哔哩】 https://b23.tv/IoTkD1d

网友A:
引用 楼主:
【CGY760R尾巴偏移 配置18mz +2769尾舵机 两个转数测试1450转 2000转  全程没有动方向舵-哔哩哔哩】 https: ...

看了你视频,自旋大概35度这样,到这个角度了还自旋不?明天我去飞装CGY760R的飞机,看看有没有你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视频,自旋大概35度这样,到这个角度了还自旋不?明天我去飞装CGY760R的飞机,看看有没有你这问题 ...

是一直偏移一下去呢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身边有朋友也是跑尾巴,返回售后回来问题依然没解决,售后检测一切正常,郁闷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D:
我是十字盘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身边有朋友也是跑尾巴,返回售后回来问题依然没解决,售后检测一切正常,郁闷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最终也没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十字盘跑偏

那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直偏移一下去呢

今天测试了蛮久,悬停蛮长时间,尾巴向左边偏航一点,后来把尾巴感度调小点,再次测试基本不会自旋,不像你短时间内就自旋蛮大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测试了蛮久,悬停蛮长时间,尾巴向左边偏航一点,后来把尾巴感度调小点,再次测试基本不会自旋,不像 ...

这就非常棒了啊 我有两个cgy760r陀螺 一个尾巴不跑 一个会跑

网友E:
传说中的温漂, 楼主可以试试调节一下尾舵机连杆,向反方向去一点, 再就是把陀螺仪换一个安装方向,试试看看是不是温漂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温漂, 楼主可以试试调节一下尾舵机连杆,向反方向去一点, 再就是把陀螺仪换一个安装方向,试试看 ...

感谢大佬 我回头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温漂, 楼主可以试试调节一下尾舵机连杆,向反方向去一点, 再就是把陀螺仪换一个安装方向,试试看 ...

您用760陀螺就是这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用760陀螺就是这么解决的吗

我的760在油机上用挺正常的

楼主:
FUTABA760R 最新消息 已经解决了尾巴持续偏移的问题,北 京双叶给我换了一个从最新生产线下来的陀螺,今天刚到装机测试后彻底解决问题。
为双叶售后服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FUTABA760R 最新消息 已经解决了尾巴持续偏移的问题,北 京双叶给我换了一个从最新生产线下来的陀螺,今天 ...

只是解决了个体差异,要是买个产品也看脸的话,那请问谁敢放心购买?
到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的问题对吧?可不可以认为是品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解决了个体差异,要是买个产品也看脸的话,那请问谁敢放心购买?
到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到底是 ...

只能看看后续官方是否可以给一个答复了

网友G(2023-03-01):
我是尾巴左跑 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尾巴左跑 还没解决

换个蝎子电机 动平衡好点的 尽量减少震动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尾巴左跑 还没解决

国外帖子上也都在吐槽始终没解决 官方又不更新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蝎子电机 动平衡好点的 尽量减少震动 试试看吧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