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时下热门3把枪控怎么选?富斯NB4、futaba 4PM、天地飞X9

楼主(2022-04-05):
咨询下时下热门3把枪控怎么选?富斯NB4(1.2k)、futaba 4PM(1.4k)、天地飞X9(0.8k)有没有熟悉遥控的朋友讲讲。

我的基本需求:信号稳定,遥控距离远能达到200多米,接收器防水,有失控保护,能一控多接收机。我是打算一条船装一个接收器,尽量一个遥控器全管,但不会两船同时开机。能回传下动力电池电压。最后就是性价比高。

网友A:
只用过nb4,个人觉得还不错。你说的遥控距离200米不知道是水面还是路面。我的nb4FCC固件配合fgr8b,实测地面有300米,刚报警信号丢失,但是还能遥控。

网友B:
枪控有没有人加装过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nb4,个人觉得还不错。你说的遥控距离200米不知道是水面还是路面。我的nb4FCC固件配合fgr8b,实测地 ...

fgr8b  应该是装了功率放大器,所以无障碍300是可以。目前套餐搭配的p版接收机达不到那么远。实际据说150米

网友:
我喜欢天地飞x9

网友:
引用 楼主:
fgr8b  应该是装了功率放大器,所以无障碍300是可以。目前套餐搭配的p版接收机达不到那么远。实际据说150 ...

一分钱一分货。反正我手上的fgr8b,fgr4p,fgr4s接收效果是递减的。其他接收机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枪控有没有人加装过功放的?

论坛里有人发过。

楼主:
外形上我也觉得X9 更符合我的审美。就是性能和菜单操控是不是友好,不了解

楼主:
各位,来给点意见把

网友:
我之前用富斯GTB,后面用BER-TRV2,脱胎换骨,距离近,延迟通通不见了!

网友C:
选x9,这三款我都用过,4pm功能全,但是那个点阵屏幕实在受不了,还有接收机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x9,这三款我都用过,4pm功能全,但是那个点阵屏幕实在受不了,还有接收机老贵

也是不喜欢4pm那个长条点阵屏~ 为啥你选了X9?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不喜欢4pm那个长条点阵屏~ 为啥你选了X9?

因为这是天地飞公司最用心的一款产品和最良心的定价了,原创外观,电容触摸屏。接近于智能手机的操作界面。4pm的接收贵,还经常没货需要调货。4pm只有4通道,玩竞速没什么压力,玩攀爬车扩展性比较差了。x9我手上有一台,需要了解的,我知道的可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是天地飞公司最用心的一款产品和最良心的定价了,原创外观,电容触摸屏。接近于智能手机的操作界面 ...

X9我觉得UI设计并不好看,实际性能如何呢?比如地面遥控距离,说明书上是600米,实际是?比如测速等特殊功能,要配合第三方gps吗?防干扰性能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X9我觉得UI设计并不好看,实际性能如何呢?比如地面遥控距离,说明书上是600米,实际是?比如测速等特殊 ...

你入手了吗?我手上刚好有一台测试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入手了吗?我手上刚好有一台测试机子。

没有买呀,要不然哪会发帖。
4pm 求稳第一选择
NB4  很多新特性,接收机都是防水的,挺热门的。
X9  外形不错,参数也很厉害,性价比也挺高。不知道稳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买呀,要不然哪会发帖。
4pm 求稳第一选择
NB4  很多新特性,接收机都是防水的,挺热门的。

水上距离还没测试过,地面200米很轻松。

网友D:
我跟你需求一样,看了一圈最后二手4pm,求稳,反应速度也有保障,以后也好出二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是天地飞公司最用心的一款产品和最良心的定价了,原创外观,电容触摸屏。接近于智能手机的操作界面 ...

天地飞x9遥控器兼容飞机遥控t12,t16接收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需求一样,看了一圈最后二手4pm,求稳,反应速度也有保障,以后也好出二手。

这个选择是最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x9遥控器兼容飞机遥控t12,t16接收机么?

不支持,因为是全新的协议。目前只支持和遥控器搭配出售的6通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因为是全新的协议。目前只支持和遥控器搭配出售的6通接收机

是嘛,还是用板控玩车吧。打算把方向摇杆改成手轮形式的。

网友(2022-05-10):
      如果在模型船上使用的遥控器,建议使用FUTABA的FM 3PK频率 35MHZ—72MHZ的《因为4PK以上的都是2.4G的》较好,因为水对2.4G高频率电波有吸收作用,缺点发射与接收天线比较长、不像2.4G的天线好处理。现阶段来说性价比比较高。如果在陆地模型、空中模型使用的遥控器以买2.4G高频的比较好。

网友(2022-10-25):
看枪控咋么选,还是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吧!我来说说我的情况,我主要玩船模动力艇。为了调船观察不同配置不同参数对船速度和姿态,电力消耗的影响,经常要用到GPS测速仪、功率计之类的东西,但是船内空间紧张对设备的尺寸空间又有严格要求、最要命的是数据不能时时查看以前只能靠掐面秒表、每次船跑回来打开查看很麻烦、我不是没有找过可以和控想搭配测速或者数据模块。但当时我玩船的时候市面上相关产品不多,很多还是进口的价格高昂。最近我又将船模捡了起来、无意看到了天地飞X9枪控的介绍,我感觉这控是完全为了量身打造的!我选天地飞X9主要是看中了它的GPS模块测速功能这个GPS模块卖的还很便宜,别的厂家的配套的GPS模块要卖200多,人家天地飞x9接收陪GPS模块才200多!我非常喜欢天地飞x9的计时功能、动力电池电压回传功能、和GPS测速功能还会语音时时播报!这样就不用操船的时候低头看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