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都来介绍下,哪种形态救援船效果最好

楼主(2022-04-05):
看过很多形态的救援船,但救援船,关键时刻要能发挥作用。

1.拖船、萌拖--感觉对大型船挺有用,推力大。慢慢给你推回来,又有橡胶胎保护,转向也比较灵活。如果是滑溜溜的快艇啥的,感觉使不上劲。
2.风动艇(pvc管/浮筒)--最近这种挺多,这种H型结构,有两个前伸的臂可以卡位失去动力的船体,再借助中间的横杆兜住船身,感觉是能非常有效的将船推回。
3.风动艇(平板)--基本靠平板前端去推,我也有看到有人在前端安装好2条支臂形成H型结构。如果船太重或者进水太多,这种船估计也很难救。
4.喷射艇--喷射艇力量比较大,而且不受吃水限制,在一些复杂水域机动性比较强。动力来说是非常好的救援装备。但由于船型限制,不好推,也不好拖,远距离救援比较难。

我也经历过多次丢船事故,总体感觉。如果在动水中失控,那基本救不回。如果是在封闭水域,有救援船能发挥作用。

网友A:
我每次玩船都带着长绳子,一端绑一个树枝做的十字叉,用救援船开过去绕几圈就缠结实了。PS:正常人不会在动水中玩船吧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688
看看我做的风洞船。比pvc管的好

网友C:
拖船是最优 拖个小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玩船都带着长绳子,一端绑一个树枝做的十字叉,用救援船开过去绕几圈就缠结实了。PS:正常人不会在动 ...

好难想象,十字叉能捞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688
看看我做的风洞船。比pvc管的好

我感觉你这个比较轻,但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船是最优 拖个小尾巴

小尾巴咋捞船?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难想象,十字叉能捞船?

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未丧失动力,只是被卡住且依靠自身动力无法脱困,通过螺旋桨缠绕长绳拖回船模;二是已丧失动力(有次救援是因为联轴器断了),那可以靠十字叉挂住船模的任何凸起(毕竟船模不是球形,总有许多可以挂住的地方),然后拽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这个比较轻,但推力够吗?

推力没有问题,2216,3S电池,1.25kg的推力,捞飞机够了。

网友:
拖一根绳 绳上绑个乒乓球   通过这个把出事的船缠绕上 拉回来 方法有可能比较不友好 但亲测有效 而且也不用带太多东西 平常线也可以放拖船上 不占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没有问题,2216,3S电池,1.25kg的推力,捞飞机够了。

船比飞机重很多噢,特别是进水后更重。

网友:
平板风动船会不会总是漂移而导致无法准确顶住被救船?请用过的大佬回答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这种顶推

网友:
风动,船首带叉,在辅助FPV摄像头,基本全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