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用多了 大拇指关节疼痛

楼主(2022-04-06):
遥控器用多了 大拇指关节疼痛

模式2,美国手,二指禅。玩飞机太多,遥控器压杆,用力,大拇指关节痛,最可能的原因是腱鞘炎或者韧带的损伤,或者是 拇指端面受压产生的炎性病变。
想治疗这种关节痛:
第一、休息,不要再用遥控器,避免对于手拇指的恶性刺激。
第二、如果疼痛非常严重,可以做一些理疗,比如用热水或者盐热敷,能够减轻它的疼痛。
第三、如果症状还不好,可以服用止痛药,局部贴膏药或者抹有止痛作用的软膏、涂抹液等等。
第四,休养生息,病情好转之后,痛定思痛换成捏奶指。这二指禅实在费手指头。

如果还是不好,可能要到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

这是不是 有些高手是 捏奶指的原因?

谢谢!

网友:
这是飞太多了吗。飞得少没感觉,只是觉得右手拇指越来越轻,越来越灵活。

网友:
手机玩多了,曾经大拇指后边产生腱鞘囊肿,揉揉就下去了。玩遥控器没出现过,可能是我玩的少?

网友:
感觉和玩手机玩多了一个道理。

网友:
手机刷多了出现过,遥控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可能玩的比较少

网友:
居然大母指也玩出炎症  佩服

网友:
可能是太紧张了   应该像打太极拳一样 放松把握  控制摇杆

网友:
那得一天飞多少小时

网友:
退模可以根治

网友:
体检一下吧 可能不是大拇指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是飞的太紧张导致很用力的捏摇杆造成的,以前一天飞12小时的时候也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