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舵机,汽油固定翼用!

楼主(2022-04-06):
现在国产牌子太多了,感觉70左右的参数都很够用,不是3d级,就是普通汽油机,有没有推荐的型号?不超过100的,3001用够了!

网友A:
分钱分货永远是道理,想图便宜,那就做好心理准备。。。。。。普通汽油机有9cc的,有250cc的。。。。。。。汽油机我最小是35cc,舵机最小力气的标舵是25kg,0.12s内

网友A:
最后那一句      不超过100的,3001用够了!-----------那还发帖干嘛,直接买就是了

网友:
推荐futaba3470,清明两天炸了两架飞机,一架吉比一架大龙,吉比是全机数码舵机,应该是电池放电不够,电池四年了,而且那天飞起落数多了,大龙是bec线路脱落,我算是看透了,小钱不要省,因为设备故障炸鸡真的很划不来。

网友:
国产Spt舵机还不错,车上在用

网友:
正品辉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一句      不超过100的,3001用够了!-----------那还发帖干嘛,直接买就是了

你买不到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钱分货永远是道理,想图便宜,那就做好心理准备。。。。。。普通汽油机有9cc的,有250cc的。。。。。。。 ...

不图便宜,不想浪费!玩讲究个配比,你总不能啥飞机都装个非常大的发动机吧哈哈

楼主:
买不到!!!!!!!都是十多块的

网友B:
辉盛舵机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我现在的油机用的都是辉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辉盛舵机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我现在的油机用的都是辉盛

同意,我在咸鱼收了一些洋垃圾,里面有一些辉盛的标准舵机,速度,力量,都非常好。可惜国内不知道哪里买正品辉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我在咸鱼收了一些洋垃圾,里面有一些辉盛的标准舵机,速度,力量,都非常好。可惜国内不知道哪里买 ...

淘宝有的,不过要碰运气

网友:
买辉盛20kg那个,70块钱,8.4v高压的

网友:
我微舵都比3003力气大。。。。。标舵都是futaba,mks,图便宜gdw,不买3003.。。。。。。。。

网友D:
自问自答哈哈哈“3001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问自答哈哈哈“3001够用了”

张大眼睛好好看看,是用够了,还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大眼睛好好看看,是用够了,还是够用了

我感觉gdw620 看着不错,55元一个 高压 大扭力